连接器求助

楼主(2018-04-30):
手残,清笔记本电脑时把键盘主板连接器干坏了,求指导是啥型号,后续如何处理,,谢谢大家
think S1yoga
目测aces的,32针,看上去和官方51569系列差不多

网友A:
找个一样的换上。但一样的不是太好找

楼主:
自己顶一下,尚未结决

网友B:
维修店找找,实在不行就自己打胶固定吧,谁叫你手欠呢。

网友A:
看看连接器上有没有型号,还有就是测量一下连接器的尺寸、规格等,
找卖连接器的厂家或代理商问问
也可以在某宝上找

网友C:
买个0.5mm 间距的翻盖 下接触 FPC座子
自己换呗,不过要有点手艺功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