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一个保险柜的控制电路

楼主(2018-04-30):
这个行程开关(?)够迷你啊!

网友A:
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EM78P153

网友B:
感觉像是电磁锁

楼主:
这个电磁锁不是直接锁门,而是管住"旋钮"锁 ~

网友C:
那个不是行程开关,是用来复位的复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不是行程开关,是用来复位的复位开关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