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2.4GNRF24L的应用

楼主(2018-04-30):
//初始化24L01的IO口
void NRF24L0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使能PB,F,D端口时钟  //PF8-CE  PF9-CSN  PD3-IRQ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F|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PG13上拉 防止EN25X的干扰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指定IO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13);//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PB12上拉 防止以太网NSS的干扰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指定IO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8;        //PF8 9 推挽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指定IO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9|GPIO_Pin_8);//PF6,7,8下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PD3 输入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3);//PD3下拉

          SPI2_Init();                    //初始化SPI
        SPI_Cmd(SPI2, DISABLE); // SPI外设不使能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主机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时钟悬空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数据捕获于第1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软件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1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2, ENABLE); //使能SPI外设

        NRF24L01_CE=0;                         //使能24L01
        NRF24L01_CSN=1;                        //SPI片选取消
}

楼主:
//检测24L01是否存在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u8 NRF24L01_Check(void)
{
        u8 buf[5]={0XA5,0XA5,0XA5,0XA5,0XA5};
        u8 i;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速度为9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TX_ADDR,buf,5);//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NRF24L01_Read_Buf(TX_ADDR,buf,5); //读出写入的地址
        for(i=0;i<5;i++)if(buf[i]!=0XA5)break;
        if(i!=5)return 1;//检测24L01错误
        return 0;                 //检测到24L01
}

楼主:
//SPI写寄存器
//reg:指定寄存器地址
//value:写入的值
u8 NRF24L01_Write_Reg(u8 reg,u8 value)
{
        u8 status;
           NRF24L01_CSN=0;                 //使能SPI传输
          status =SPI2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号
          SPI2_ReadWriteByte(value);      //写入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CSN=1;                 //禁止SPI传输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值
}

楼主:
//读取SPI寄存器值
//reg:要读的寄存器
u8 NRF24L01_Read_Reg(u8 reg)
{
        u8 reg_val;
        NRF24L01_CSN = 0;          //使能SPI传输
          SPI2_ReadWriteByte(reg);   //发送寄存器号
          reg_val=SPI2_ReadWriteByte(0XFF);//读取寄存器内容
          NRF24L01_CSN = 1;          //禁止SPI传输
          return(reg_val);           //返回状态值
}

楼主:
/在指定位置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reg:寄存器(位置)
//*pBuf:数据指针
//len:数据长度
//返回值,此次读到的状态寄存器值
u8 NRF24L01_Read_Buf(u8 reg,u8 *pBuf,u8 len)
{
        u8 status,u8_ctr;
          NRF24L01_CSN = 0;           //使能SPI传输
          status=SPI2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u8_ctr<len;u8_ctr++)pBuf[u8_ctr]=SPI2_ReadWriteByte(0XFF);//读出数据
          NRF24L01_CSN=1;       //关闭SPI传输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楼主:
//在指定位置写指定长度的数据
//reg:寄存器(位置)
//*pBuf:数据指针
//len:数据长度
//返回值,此次读到的状态寄存器值
u8 NRF24L01_Write_Buf(u8 reg, u8 *pBuf, u8 len)
{
        u8 status,u8_ctr;
        NRF24L01_CSN = 0;          //使能SPI传输
          status = SPI2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 u8_ctr<len; u8_ctr++)SPI2_ReadWriteByte(*pBuf++); //写入数据
          NRF24L01_CSN = 1;       //关闭SPI传输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楼主:
//启动NRF24L01发送一次数据
//txbuf:待发送数据首地址
//返回值:发送完成状况
u8 NRF24L01_TxPacket(u8 *txbuf)
{
        u8 sta;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4);//spi速度为9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写数据到TX BUF  32个字节
        NRF24L01_CE=1;//启动发送
        while(NRF24L01_IRQ!=0);//等待发送完成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MAX_TX)//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TX,0xff);//清除TX FIFO寄存器
                return MAX_TX;
        }
        if(sta&TX_OK)//发送完成
        {
                return TX_OK;
        }
        return 0xff;//其他原因发送失败
}

楼主:
//启动NRF24L01发送一次数据
//txbuf:待发送数据首地址
//返回值:0,接收完成;其他,错误代码
u8 NRF24L01_RxPacket(u8 *rxbuf)
{
        u8 sta;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速度为9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RX_OK)//接收到数据
        {
                NRF24L01_Read_Buf(RD_RX_PLOAD,rxbu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ff);//清除RX FIFO寄存器
                return 0;
        }
        return 1;//没收到任何数据
}

楼主:
//该函数初始化NRF24L01到RX模式
//设置RX地址,写RX数据宽度,选择RF频道,波特率和LNA HCURR
//当CE变高后,即进入RX模式,并可以接收数据了
void NRF24L01_RX_Mode(void)
{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u8*)RX_ADDRESS,RX_ADR_WIDTH);//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信频率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CONFIG, 0x0f);//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
          NRF24L01_CE = 1; //CE为高,进入接收模式
}

楼主:
//该函数初始化NRF24L01到TX模式
//设置TX地址,写TX数据宽度,设置RX自动应答的地址,填充TX发送数据,选择RF频道,波特率和LNA HCURR
//PWR_UP,CRC使能
//当CE变高后,即进入RX模式,并可以接收数据了
//CE为高大于10us,则启动发送.
void NRF24L01_TX_Mode(void)
{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TX_ADDR,(u8*)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u8*)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ETUP_RETR,0x1a);//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道为40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CONFIG,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NRF24L01_CE=1;//CE为高,10us后启动发送
}

楼主:
/****************************************************************************
*函数名:TFT_GPIO_Config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初始化TFT的IO口。
****************************************************************************/

void TFT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打开时钟使能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FSMC_A10(G12) 和RS(G0)*/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TFT_FSMC_Config
* Description    : 初始化FSMC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FT_FSMC_Config(void)
{
        /* 初始化函数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FSMC_NORSRAMTiming;

        /* 设置读写时序,给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调用 */
        /* 地址建立时间,3个HCLK周期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2;

        /* 地址保持时间,1个HCLK周期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 数据建立时间,6个HCLK周期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5;

        /* 数据保持时间,1个HCLK周期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 总线恢复时间设置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 时钟分频设置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1;

        /* 设置模式,如果在地址/数据不复用时,ABCD模式都区别不大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设置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的数据*/
        /* FSMC有四个存储块(bank),我们使用第一个(bank1) */
        /* 同时我们使用的是bank里面的第 4个RAM区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 这里我们使用SRAM模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 使用的数据宽度为16位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 设置写使能打开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 选择拓展模式使能,即设置读和写用不同的时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Enable;

        /* 设置地址和数据复用使能不打开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 设置读写时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

        /* 设置写时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

        /* 打开FSMC的时钟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TFT_WriteCmd
* Description    : LCD写入命令
* Input          : cmd:写入的16位命令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FT_WriteCmd(uint16_t cmd)
{
        TFT->TFT_CMD = cmd<<8 ;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TFT_WriteData
* Description    : LCD写入数据
* Input          : dat:写入的16位数据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FT_WriteData(u16 dat)
{
        TFT->TFT_DATA = dat<<8;
}

void TFT_WriteData_Color(u16 color)
{
        TFT->TFT_DATA = color&0xff00;
        TFT->TFT_DATA = color<<8;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TFT_Init
* Description    : 初始化LCD屏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FT_Init(void)
{
        uint16_t i;

        TFT_GPIO_Config();
        TFT_FSMC_Config();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TFT_WriteCmd(0xCB);
        TFT_WriteData(0x39);
        TFT_WriteData(0x2C);
        TFT_WriteData(0x00);
        TFT_WriteData(0x34);
        TFT_WriteData(0x02);

        TFT_WriteCmd(0xCF);
        TFT_WriteData (0x00);
        TFT_WriteData (0xa2); //c1
        TFT_WriteData (0Xf0);  //30

        TFT_WriteCmd(0xE8);
        TFT_WriteData (0x84);          //85
        TFT_WriteData (0x11);          //00
        TFT_WriteData (0x7a);          //79

        TFT_WriteCmd(0xEA);
        TFT_WriteData (0x66);  //00
        TFT_WriteData (0x00);

        TFT_WriteCmd(0xED);
        TFT_WriteData (0x55);         //64
        TFT_WriteData (0x01);         //03
        TFT_WriteData (0X23);         //12
        TFT_WriteData (0X01);         //81

        TFT_WriteCmd(0xF7);
        TFT_WriteData (0x20);         //20

        TFT_WriteCmd(0xC0);    //Power control
        TFT_WriteData (0x1c);   //VRH[5:0]         //1c

        TFT_WriteCmd(0xC1);    //Power control
        TFT_WriteData (0x13);   //SAP[2:0];BT[3:0]         //13

        TFT_WriteCmd(0xC5);    //VCM control
        TFT_WriteData (0x23);
        TFT_WriteData (0x3F);

        TFT_WriteCmd(0xC7);    //VCM control2
        TFT_WriteData(0xA5);

        TFT_WriteCmd(0xB1);
        TFT_WriteData (0x00);
        TFT_WriteData (0x17);

        TFT_WriteCmd(0x3A);
        TFT_WriteData (0x55);

        TFT_WriteCmd(0xB6);
        TFT_WriteData (0x0A);
        TFT_WriteData (0xa2);  //a2
        TFT_WriteData (0x27);
        TFT_WriteData (0x00);

        TFT_WriteCmd(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TFT_WriteData (0x08);           //08        BGR

        TFT_WriteCmd(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TFT_WriteData (0x02);         //00

        TFT_WriteCmd(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TFT_WriteData (0x01);

        TFT_WriteCmd(0xE0);    //Set Gamma
        TFT_WriteData (0x0F);
        TFT_WriteData (0x14);
        TFT_WriteData (0x13);
        TFT_WriteData (0x0C);
        TFT_WriteData (0x0E);
        TFT_WriteData (0x05);
        TFT_WriteData (0x45);
        TFT_WriteData (0x85);
        TFT_WriteData (0x36);
        TFT_WriteData (0x09);
        TFT_WriteData (0x14);
        TFT_WriteData (0x05);
        TFT_WriteData (0x09);
        TFT_WriteData (0x03);
        TFT_WriteData (0x00);

        TFT_WriteCmd(0XE1);    //Set Gamma
        TFT_WriteData (0x00);
        TFT_WriteData (0x24);
        TFT_WriteData (0x26);
        TFT_WriteData (0x03);
        TFT_WriteData (0x0F);
        TFT_WriteData (0x04);
        TFT_WriteData (0x3F);
        TFT_WriteData (0x14);
        TFT_WriteData (0x52);
        TFT_WriteData (0x04);
        TFT_WriteData (0x10);
        TFT_WriteData (0x0E);
        TFT_WriteData (0x38);
        TFT_WriteData (0x39);
        TFT_WriteData (0x0F);

        TFT_WriteCmd(0x2A );
        TFT_WriteData(0x00);
        TFT_WriteData(0x00);
        TFT_WriteData(0x00);
        TFT_WriteData(0xEF);

        TFT_WriteCmd(0x2B );
        TFT_WriteData(0x00);
        TFT_WriteData(0x00);
        TFT_WriteData(0x01);
        TFT_WriteData(0x3F);

        TFT_WriteCmd(0x11);    //Exit Sleep
        for(i=50000; i>0; i--);         //延时
        for(i=50000; i>0; i--);
        for(i=50000; i>0; i--);
        for(i=50000; i>0; i--);
        for(i=50000; i>0; i--);
        for(i=50000; i>0; i--);
        TFT_WriteCmd(0x29);    //Display on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TFT_SetWindow
* Description    : 设置要操作的窗口范围
* Input          : xStart:窗口起始X坐标
*                * yStart:窗口起始Y坐标
*                * xEnd:窗口结束X坐标
*                * yEnd:窗口结束Y坐标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FT_SetWindow(uint16_t xStart, uint16_t yStart, uint16_t xEnd, uint16_t yEnd)
{
        TFT_WriteCmd(0x2A);

    TFT_WriteData(xStart/256);
    TFT_WriteData(xStart%256);
    TFT_WriteData(xEnd/256);
    TFT_WriteData(xEnd%256);

    TFT_WriteCmd(0x2b);
    TFT_WriteData(yStart/256);
    TFT_WriteData(yStart%256);
    TFT_WriteData(yEnd/256);
    TFT_WriteData(yEnd%256);
    TFT_WriteCmd(0x2c);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TFT_ClearScreen
* Description    : 将LCD清屏成相应的颜色
* Input          : color:清屏颜色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FT_ClearScreen(uint16_t color)
{
        uint16_t i, j ;

        TFT_SetWindow(0, 0, TFT_XMAX, TFT_YMAX);         //作用区域
          for(i=0; i<TFT_XMAX+1; i++)
        {
                for (j=0; j<TFT_YMAX+1; j++)
                {
                        TFT_WriteData_Color(color);
                }
        }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GUI_Dot
* Description    : 在彩屏上面画一点
* Input          : x:点的X坐标
*                * y:点的Y坐标
*                * color:点的颜色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UI_Dot(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color)
{
        TFT_SetWindow(x, y, x, y);  //设置点的位置
        TFT_WriteData_Color(color);       //画点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GUI_Box
* Description    : 给一个区域涂上颜色
* Input          : sx:起始X坐标, sy:其实Y坐标,
*                * ex:终止X坐标, ey:终止Y坐标,
*                * color:方框的颜色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UI_Box(uint16_t xState, uint16_t yState, uint16_t xEnd, uint16_t yEnd, uint16_t color)
{
        uint16_t temp;

    if((xState > xEnd) || (yState > yEnd))
    {
        return;
    }
        TFT_SetWindow(xState, yState, xEnd, yEnd);
    xState = xEnd - xState + 1;
        yState = yEnd - yState + 1;

        while(xState--)
        {
                 temp = yState;
                while (temp--)
                 {
                        TFT_WriteData_Color(color);
                }
        }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GUI_DrowSign
* Description    : 画一个十字的标记
* Input          : x:标记的X坐标;
*                * y:标记的Y坐标
*                * color:标记的颜色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UI_DrowSign(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color)
{
    uint8_t i;

    /* 画点 */
    TFT_SetWindow(x-1, y-1, x+1, y+1);
    for(i=0; i<9; i++)
    {
        TFT_WriteData_Color(color);
    }

    /* 画竖 */
    TFT_SetWindow(x-4, y, x+4, y);
    for(i=0; i<9; i++)
    {
        TFT_WriteData_Color(color);
    }

    /* 画横 */
    TFT_SetWindow(x, y-4, x, y+4);
    for(i=0; i<9; i++)
    {
        TFT_WriteData_Color(color);
    }
}

楼主:
#ifndef USE_FLASH_CHAR
/****************************************************************************
* Function Name  : GUI_Show12ASCII
* Description    : 写12号ASCII码
* Input          : x:起始X坐标
*                * y:起始Y坐标
*                * p:字符串首地址
*                * wordColor:字体颜色
*                * backColor:背景颜色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UI_Show12ASCII(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8_t *p,
                     uint16_t wordColor, uint16_t backColor)
{
        uint8_t i, wordByte, wordNum;
        uint16_t color;

        while(*p != '\0')   //检测是否是最好一个字
        {
        /* 在字库中的ASCII码是从空格开始的也就是32开始的,所以减去32 */
                wordNum = *p - 32;

        TFT_SetWindow(x, y, x+7, y+15);           //字宽*高为:8*16
                for (wordByte=0; wordByte<16; wordByte++) //每个字模一共有16个字节
                {
                        color = ASCII8x16[wordNum][wordByte];
                        for (i=0; i<8; i++)
                        {
                                if ((color&0x80) == 0x80)
                                {
                                        TFT_WriteData_Color(wordColor);
                                }
                                else
                                {
                                        TFT_WriteData_Color(backColor);
                                }
                                color <<= 1;
                        }
                }

                p++;    //指针指向下一个字

        /* 屏幕坐标处理 */
        x += 8;
        if(x > TFT_XMAX -8)   //TFT_XMAX -8
        {
            x = 0;
            y += 16;
        }
        }
}

#else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GUI_Show12Char
* Description    : 通过FLASH字库显示12号字母和汉字(使用GBK)
* Input          : x:起始X坐标
*                * y:起始Y坐标
*                * ch:字符串首地址
*                * wordColor:字体颜色
*                * backColor:背景颜色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UI_Show12Char(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8_t *ch,
                    uint16_t wordColor, uint16_t backColor)
{
    uint8_t i, j, color, buf[32];
    uint16_t asc;
    uint32_t wordAddr = 0;

    while(*ch != '\0')
    {
        /*显示字母,ASCII编码 */
        if(*ch < 0x80)  //ASCII码从0~127
        {
            /* 在字库中的ASCII码是从空格开始的也就是32开始的,所以减去32 */
                    wordAddr = *ch - 32;
            wordAddr *= 16;
            wordAddr += GUI_FLASH_ASCII_ADDR;

            /* 读取FLASH中该字的字模 */
            FLASH_ReadData(buf, wordAddr, 16);

            /* 显示该文字 */
            TFT_SetWindow(x, y, x+7, y+15);           //字宽*高为:8*16
                    for (j=0; j<16; j++) //每个字模一共有16个字节
                    {
                            color = buf[j];
                            for (i=0; i<8; i++)
                            {
                                    if ((color&0x80) == 0x80)
                                    {
                                            TFT_WriteData_Color(wordColor);
                                    }
                                    else
                                    {
                                            TFT_WriteData_Color(backColor);
                                    }
                                    color <<= 1;
                            }
                    }

                    ch++;    //指针指向下一个字

            /* 屏幕坐标处理 */
            x += 8;
            if(x > TFT_XMAX -8)   //TFT_XMAX -8
            {
                x = 0;
                y += 16;
            }
        }
        /* 显示汉字,GBK编码 */
        else
        {
            /* 将汉字编码转换成在FLASH中的地址 */
            asc = *ch - 0x81;     //高字节是表示分区,分区是从0x81到0xFE,所以转换成地址-0x80
            wordAddr = asc * 190; //每个分区一共有190个字

            asc = *(ch + 1); //低字节代表每个字在每个分区的位置,它是从0x40到0xFF
            if(asc < 0x7F)   //在0x7F位置有个空位,但是我们取模不留空,所以大于0x7F之后多减一
            {
                asc -= 0x40;
            }
            else
            {
                asc -= 0x41;
            }

            wordAddr += asc; //求出在GBK中是第几个字
            wordAddr *= 32;  //将字位置转换位FLASH地址
            wordAddr += GUI_FLASH_12CHAR_ADDR; //加上首地址

            /* 读取FLASH中该字的字模 */
            FLASH_ReadData(buf, wordAddr, 32);

            /* 在彩屏上面显示 */
            TFT_SetWindow(x, y, x+15, y+15);
            for(i=0; i<32; i++)
            {

                color = buf[i];
                for(j=0; j<8; j++)
                        {
                                if((color & 0x80) == 0x80)
                                {
                                        TFT_WriteData_Color(wordColor);
                                }
                                else
                                {
                                        TFT_WriteData_Color(backColor);
                                }
                                color <<= 1;
                        }//for(j=0;j<8;j++)结束
            }

            /* 屏幕坐标处理 */
            x += 16;
            if(x > TFT_XMAX -15)   //TFT_XMAX -15
            {
                x = 0;
                y += 16;
            }

            /* 写下一个字,每个汉字占两个字节所以+2 */
            ch += 2;
        }
    }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GUI_Show12Chinese
* Description    : 通过FLASH字库显示12号汉字(使用GBK)
* Input          : x:起始X坐标
*                * y:起始Y坐标
*                * cn:字符串首地址
*                * wordColor:字体颜色
*                * backColor:背景颜色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UI_Show16Chinese(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8_t *cn,
                       uint16_t wordColor, uint16_t backColor)
{
    uint8_t i, j, color, buf[63];
    uint16_t asc;
    uint32_t wordAddr = 0;
    while(*cn != '\0')
    {
        /* 将汉字编码转换成在FLASH中的地址 */
        asc = *cn - 0x81;     //高字节是表示分区,分区是从0x81到0xFE,所以转换成地址-0x80
        wordAddr = asc * 190; //每个分区一共有190个字

        asc = *(cn + 1); //低字节代表每个字在每个分区的位置,它是从0x40到0xFF
        if(asc < 0x7F)   //在0x7F位置有个空位,但是我们取模不留空,所以大于0x7F之后多减一
        {
            asc -= 0x40;
        }
        else
        {
            asc -= 0x41;
        }

        wordAddr += asc; //求出在GBK中是第几个字
        wordAddr *= 63;  //将字位置转换位FLASH地址
        wordAddr += GUI_FLASH_16CHAR_ADDR; //加上首地址

        /* 读取FLASH中该字的字模 */
        FLASH_ReadData(buf, wordAddr, 63);

        /* 在彩屏上面显示 */
        TFT_SetWindow(x, y, x+23, y+20);
        for(i=0; i<63; i++)
        {
            color = buf[i];
            for(j=0; j<8; j++)
                    {
                            if((color & 0x80) == 0x80)
                            {
                                    TFT_WriteData_Color(wordColor);
                            }
                            else
                            {
                                    TFT_WriteData_Color(backColor);
                            }
                            color <<= 1;
                    }//for(j=0;j<8;j++)结束
        }

        /* 屏幕坐标处理 */
        x += 21;
        if(x > 218)   //TFT_XMAX -21
        {
            x = 0;
            y += 21;
        }

        /* 写下一个字,每个汉字占两个字节所以+2 */
        cn += 2;
    }
}

#endif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GUI_FontUpdate
* Description    : 更新字库
* Input          : updateState:选择更新的字库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UI_FontUpdate(uint8_t updateState)
{
    FRESULT res;
        FIL fsrc;
        UINT  br;
    uint32_t wordAddr, i, j;

#ifdef __MALLOC_H
    uint8_t *p;
    p = malloc(4096);                  //开辟一个内存块
    if(p == 0)
    {
        return;
    }
#else
        uint8_t buffer[512];
#endif

    /* 更新ASCII字库 */
    if((updateState & GUI_UPDATE_ASCII) == GUI_UPDATE_ASCII)
    {
        /* 设置写入起始地址 */
        wordAddr = GUI_FLASH_ASCII_ADDR;
        j = 0;

        /* 打开读取文件 */
        res = f_open(&fsrc, GUI_ASCII_FILE, FA_READ);
            if(res == FR_OK)  //打开成功
        {
                 for (;;)      //开始读取数据
                 {
#ifdef __MALLOC_H
                res = f_read(&fsrc, p, 4096, &br);

                /* 将读取到的数据写入FLASH */
                FLASH_WriteData(p, wordAddr, br);
                      wordAddr += br;   //写入地址增加

#else
                res = f_read(&fsrc, buffer, sizeof(buffer), &br);

                /* 将读取到的数据写入FLASH */
                FLASH_WriteData(buffer, wordAddr, br);
                      wordAddr += br;   //写入地址增加
#endif
                j += br;
                i = j * 100 / 1456;
                GUI_Box(0, 80, i, 90, RED);

                if (res || br == 0)
                            {
                                    break;    // error or eof
                            }
            }
        }

        f_close(&fsrc);  //不论是打开,还是新建文件,一定记得关闭
    }

    /* 更新12号汉字库 */
    if((updateState & GUI_UPDATE_12CHAR) == GUI_UPDATE_12CHAR)
    {
        wordAddr = GUI_FLASH_12CHAR_ADDR;
        j = 0;

        res = f_open(&fsrc, GUI_12CHAR_FILE, FA_READ);

            if(res == FR_OK)
        {
                 for (;;)
                 {
#ifdef __MALLOC_H
                res = f_read(&fsrc, p, 4096, &br);

                /* 将读取到的数据写入FLASH */
                FLASH_WriteData(p, wordAddr, br);
                      wordAddr += br;   //写入地址增加
#else
                res = f_read(&fsrc, buffer, sizeof(buffer), &br);

                FLASH_WriteData(buffer, wordAddr, br);
                      wordAddr += br;
#endif
                j += br;
                i = j * 100 / 766080;
                GUI_Box(0, 95, i, 105, RED);

                if (res || br == 0)
                            {
                                    break;    // error or eof
                            }
            }
        }
        f_close(&fsrc);  //不论是打开,还是新建文件,一定记得关闭
    }

    /* 更新16号汉字库 */
    if((updateState & GUI_UPDATE_16CHAR) == GUI_UPDATE_16CHAR)
    {

        wordAddr = GUI_FLASH_16CHAR_ADDR;
        j = 0;

        res = f_open(&fsrc, GUI_16CHAR_FILE, FA_READ);
            if(res == FR_OK)
        {
                 for (;;)
                 {
#ifdef __MALLOC_H
                res = f_read(&fsrc, p, 4096, &br);

                /* 将读取到的数据写入FLASH */
                FLASH_WriteData(p, wordAddr, br);
                      wordAddr += br;   //写入地址增加
#else
                res = f_read(&fsrc, buffer, sizeof(buffer), &br);

                FLASH_WriteData(buffer, wordAddr, br);
                      wordAddr += br;
#endif
                j += br;
                i = j * 100 / 1508220;
                GUI_Box(0, 110, i, 120, RED);

                if (res || br == 0)
                            {
                                    break;    // error or eof
                            }
            }
        }

        f_close(&fsrc);  //不论是打开,还是新建文件,一定记得关闭
    }
#ifdef __MALLOC_H
    free(p);
#endif
}

#endif

楼主:
void lcd_display()           //LCD初始化显示
{
        TFT_ClearScreen(BLACK);
        GUI_Show12ASCII(10,10,"PRECHIN",GREEN,BLACK);
        GUI_Show12ASCII(10,30,"www.prechin.com",GREEN,BLACK);
        GUI_Show12ASCII(10,50,"NRF24L01 Test!",GREEN,BLACK);
        GUI_Show12ASCII(10,70,"2015-11-13",GREEN,BLACK);
        GUI_Show12ASCII(10,90,"K_UP:RX_Mode  K_DOWN:TX_Mode",GREEN,BLACK);

}

楼主:
void data_pros()        //数据处理函数
{
        u8 key;
        static u8 mode=2;  //模式选择
        u8 rx_buf[33]="www.prechin.com ";
        static u16 t=0;
        while(1)                //等待按键按下进行选择发送还是接收
        {
                key=keyscan(0);
                if(key==K_UP_PRESS)           //接收模式
                {
                        mode=0;
                        GUI_Show12ASCII(10,140,"RX_Mode",RED,BLACK);
                        GUI_Show12ASCII(10,160,"Received Data:",RED,BLACK);
                        GUI_Show12ASCII(120,160,"                ",RED,BLACK);
                        break;
                }
                if(key==K_DOWN_PRESS)         //发送模式
                {
                        mode=1;
                        GUI_Show12ASCII(10,140,"TX_Mode",RED,BLACK);
                        GUI_Show12ASCII(10,160,"Send Data:    ",RED,BLACK);
                        GUI_Show12ASCII(120,160,"              ",RED,BLACK);
                        break;
                }
        }

        if(mode==0)                //接收模式
        {
                NRF24L01_RX_Mode();
                while(1)
                {
                        if(NRF24L01_RxPacket(rx_buf)==0) //接收到数据显示
                        {
                                rx_buf[32]='\0';
                                GUI_Show12ASCII(120,160,rx_buf,RED,BLACK);
                                break;
                        }
                        else
                        {
                                delay_ms(1);
                        }
                        t++;
                        if(t==1000)
                        {
                                t=0;
                                led1=~led1; //一秒钟改变一次状态
                        }
                }
        }
        if(mode==1)                 //发送模式
        {

                NRF24L01_TX_Mode();
                while(1)
                {
                        if(NRF24L01_TxPacket(rx_buf)==TX_OK)
                        {
                                GUI_Show12ASCII(120,160,rx_buf,RED,BLACK);
                                break;
                        }
                        else
                        {
                                GUI_Show12ASCII(120,160,"Send Data Failed  ",RED,BLACK);

                        }
                }
        }
}

网友A(2018-10-24):
楼主能否分享下工程文件,1510347480@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