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V32F100x用锂电池供电

楼主(2018-05-01):
我想用锂电池直接给NV32F100x供电,最高电压4.2V的样子,我看手册上写的电压范围时2.7V~5.5V,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之前看到别的帖子有说,如果电压比较高,可能会对SWD调试有影响,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没有,我认为在电压范围内,都是合理的,不会影响下载的。

网友B:
如果电压高有影响的话,官方就不会做这么高了,放心的用吧。

网友C:
可以用的,放心去用吧

网友D:
锂电供电是可以的,但是最好锂电后极加LDO,稳定住电源电压。

网友E:
锂电充电电压4.2V,一般也就3.7V的,加个ldo到3.3V供电就好了,或者到2.7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锂电充电电压4.2V,一般也就3.7V的,加个ldo到3.3V供电就好了,或者到2.7V。

一般到3.3V就好了,选择那种低压差的LDO即可。

这个可以

网友G(2018-07-02):
一般情况下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H:
可以实测一下

网友I:
电压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