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助] BK2461无法进入uA级睡眠模式

楼主(2018-05-01):
请教如何使bk2461进入睡眠模式
利用离线下载器烧录otp, 使用otp 模式,静态睡眠电流理论上应小于60uA(不是深度睡眠,需要保留部分无线唤醒功能)。但实际测试却是1mA.我们试过关闭所有的外围时钟,禁止外围设备,但还是出错。是否设置还是有错?比如还要设置BIRD (Built-In Real-time Debugger)
附件是RTC代码与固件

网友A:
请问这个芯片好用吗?  我有一个项目也需要2.4G+MCU的芯片,这个芯片是不是带无线唤醒功能?

楼主:
例程有bug。 协议不开放,资料不多。问原厂基本会返回让代理来回答。回答也解决不了。昨晚经过几日实验。发现此芯片抄袭国外原型芯片厂商例程时连bug都抄了。

网友A(2018-08-08):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程有bug。 协议不开放,资料不多。问原厂基本会返回让代理来回答。回答也解决不了。昨晚经过几日实验。发 ...

请问你也遇到到相同问题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例程有bug。 协议不开放,资料不多。问原厂基本会返回让代理来回答。回答也解决不了。昨晚经过几日实验。发 ...

“国外原型芯片厂商” --- 请问这个国外芯片的型号是?

网友C(2019-06-05):
你好,是你代码写的有问题,我这里有一个demo,可以实现睡眠电流小于6ua,需要的话可以发你哈

小于6uA的例程能发到我的邮箱吗?2627215240@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芯片好用吗?  我有一个项目也需要2.4G+MCU的芯片,这个芯片是不是带无线唤醒功能? ...

不带无线唤醒的功能。目前2.4g的芯片,各家的都不带这个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是你代码写的有问题,我这里有一个demo,可以实现睡眠电流小于6ua,需要的话可以发你哈 ...

可以发下demo吗?学习下,有用得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国外原型芯片厂商” --- 请问这个国外芯片的型号是?

这是上海的小博通???

网友F(2019-07-23):
引用 网友D:
可以发下demo吗?学习下,有用得上

可以的,私聊我,需要什么资料备注下,或者给我个邮箱也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上海的小博通???

是的,bk2461是小博通的

网友G(2020-07-09):
引用 网友C:
你好,是你代码写的有问题,我这里有一个demo,可以实现睡眠电流小于6ua,需要的话可以发你哈 ...

能给我个demo么,研究几天没有进展,万分感谢,1007764239@qq.com

就是你说的那个睡眠电流小于6UA的demo,谢谢了。

网友C(2020-10-15):
引用 网友G:
能给我个demo么,研究几天没有进展,万分感谢,

抱歉,刚看到这个帖子忘记回复了,现在还需要不?最好加我下,我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