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低通滤波器中电容值选取的疑问

楼主:
如图所示:R66和C4组成一个RC滤波电路,PC0接mcu的adc引脚。注意此处的电容容值不能选的太大,太大不但起不到滤波作用还会改变电位器分压电路的特性,例如此处如果使用10uf的电容将导致测量的电压比正常时偏高,电容容值过小如22pf则抗干扰能力会下降也是不能满足要求的。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电容C4过大,会导致adc测量的值偏大,为什么呢?

这里对直流电压3.3V分压后进行ADC转换,电容对直流电压相当于断路,为什么大的电容还会改变电位器分压电路的特性,从而使ADC测量值偏大呢?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点评):
“偏大”是相对而言,另外一个基准是啥?你补充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另外一个基准,啥基准呢?ADC的基准电压?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不是指参考。你怎么知道偏大的? 以啥测量值为标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就是电位器分压后使用大电容低通滤波器比使用小电容的低通滤波,测量到的电压为什么会偏大呢?请指导,谢谢!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你是指MCU ADC值吧? 因为采样引起。 如果电容小相当于信号源内阻高采样时电压跌落多。

网友B(2018-05-02):
谁说的
大了没有关系的
电容分配式ADC的问题
电容越大精度越高
注意电容的串联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
大了没有关系的
电容分配式ADC的问题

是啊,我也记得要大一点的电容,储存电荷,以供ADC快速转换时提供电荷。

网友C:
是不是这样理解,小电容偏小,大电容正常(校正线的关糸),前提电位器阻值取得越小越好,但会增加功耗。

网友D:
由于电位器的输出电阻较大,ADC采样时间又很短,
所以C4太小了就导致采样电压偏低。

如果想用更小的C4,就必须延长ADC的采样时间到足够。

不准的是小电容情况下的,采用大电容时更准。
而此处的C4不宜理解为“滤波”,说是“容器”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样理解,小电容偏小,大电容正常(校正线的关糸),前提电位器阻值取得越小越好,但会增加功耗。 ...

应该是要大一点的电容,小电容使得采样电压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