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缆载流能力到底以哪个为准??

楼主(2018-05-01):
今天看了看线缆载流能力,越看越糊涂了,暂时不考虑多种材质,
仅以铜线为例,我在网上找的资料,

17AWG(1平)约4A左右

GB的一个计算软件,算出来的是13A左右

为什么相差那么大,到底以哪个为准,哪位大神有更好的资料。。

网友A:
13A有点离谱,短时间可以的
4A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A有点离谱,短时间可以的
4A是正常的

多谢指点。。

网友B:
以美标文件为准,但国产线要打折扣,看断面、芯线表层以及折弯性来大致判断含铜量,劣质线得打至少一半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美标文件为准,但国产线要打折扣,看断面、芯线表层以及折弯性来大致判断含铜量,劣质线得打至少一半折扣 ...

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