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看看,为啥中段整不出来

楼主(2018-05-01):
#include"msp43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t main(void)
{
    void delay(uint);
    /*管脚配置P1.0为灯输出模式,P1.1为键盘中断*/
    P1DIR |= (BIT0+(~BIT1));
    P1REN |= (BIT0+BIT1);
    P1OUT |= ((~BIT0)+BIT1); //LED 最初不亮
    /*中段寄存器配置*/
    //开中断
    P1IFG &= (~BIT1);
    P1IES |= BIT1;//下降沿触发
    P1IE |= BIT1;

    _EINT();//开总中断

    while(1);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__interrupt void Key_interrput(void)
{

    delay(50);
    if((P1IFG&BIT1)!=0)
    {
//        if((P1OUT&BIT0)==0)
//        else P1OUT &= (~BIT0);
        P1OUT |= BIT0;
        P1IFG &=(~BIT1);
        P1OUT |= BIT1;
    }
}

网友A:
中段?楼主是说中断?
建议先运行一下官网的例程。

楼主:
是啊,是那个io口中断,下降沿触发的那个,谢谢,真心不知咋会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是那个io口中断,下降沿触发的那个,谢谢,真心不知咋会事呢

先运行官网提供的例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