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60S2 重启

楼主(2018-05-01):
本人想将能正常运行于SynvMos的SM89516A芯片的单片机程序移植到STC12C5A60S2,经适应性修改,串口,中断均能正常工作,可出现莫名重启现象,有的时候是运行一两个小时重启,有时又是十几个小时之后才重启。这程序在SM89516A芯片上跑的好好的,什么到了STC12C5A60S2就不行,怀疑是程序异常改写了WDR_CONTR或IAP_CONTR寄存器引起的热启动,可实在找不出哪里会改动这两个寄存器啊。哪位高手给断断,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不是开了看门狗

网友B:
这种情况比较麻烦了,可能是电路也能是软件,电路方面建议检测复位,软件只能用排除法了,一点点的打开软件的相关功能模块,看把那部分程序能使后会有这种情况
祝早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了看门狗

下载时候,看门狗没有开,且将Reset关了啊

网友C:
复位的原因很多:
1、WDT复位
2、低压复位
3、软件异常跑飞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