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PLC新人,请教各位大牛

楼主(2018-05-02):
我是PLC纯菜鸟一枚,请教各位

刚下了个gx8.86,在WIN0上安装,运行setup.exe,没有反应,请问是怎么回事,先谢谢了!

网友A:
起码要换个win7吧

网友A:
反正我没看到说支持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没看到说支持win10.

谢谢!
那我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我明白了

哈哈,你可以找个64位的电脑试试。

楼主:
我装的WIN10就是6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可以找个64位的电脑试试。

不碍事,只是在办公电脑安装试试,实际要在家里XP上学习,现在还在看手册,

网友:
我猜是西门子的

网友A:
哈哈,猜错了,三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猜错了,三菱的。

对了,是三菱的

家里的XP也装不了

最后安装gx works2搞定,一切正常,写了几个简单程序,功能正常,works2好多, win10也可以用

网友B(2018-09-30):
富士通代理,有需要可以联系 QQ171325531

网友C:
总之我只在WIN7 和 XP 上用过。其它系统就不知道了。

网友D:
现在都用WORKS 3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