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降低蓄电池输出电流?

楼主(2018-05-02):
我有一个DC12V 8A 的小电瓶,想用来驱动一个DC12V 400mA 的电磁阀,8A的电流太大了,想降到400mA左右,该怎么办,需要专门的恒流电路吗?还是串联个电阻就可以了?  求指教。

网友A:
加个保险丝就行

楼主:
保险丝不是用来防止电流过大,然后断路的吗?可以起到降低电流的作用吗? 我想一直驱动电磁阀的开和关,电流太大电磁阀会不会烧掉呢? 不是很明白。。求指点

网友B:
电瓶的8A(应该是 8Ah / 8AH)与电磁阀的400mA不是一个概念,  12V电瓶可以直接接这个12V的电磁阀.

网友C:
脑子短路了,你可以挑担100斤,让你挑10斤,你不会累挂的。

网友D:
建议仔细看看电磁阀规格书
12V电瓶 应该是铅酸电池 最高电压14.4V了
如果输入电压没问题,建议串个合适的电阻直接用,
如果不能接受14.4V 建议搞个降压稳压

网友E:
可以直接接,或者加个适当阻值的电阻。电瓶的8A,是最大输出能力,有这个能力但不一定全用上

网友F:
我钱包有1000元钱,我要买包烟6元,大神请告诉我,剩下的994元怎么办?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钱包有1000元钱,我要买包烟6元,大神请告诉我,剩下的994元怎么办?

给我

网友H:
最大能力呀!!
总要遵守欧姆定律吧

网友I:
电流的大小取决于负载,并不是源的 输出能力

楼主:
不好意思,真是脑子短路了,当时想多了,连基本的电分常识都忘记了,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J(2018-06-24):
是12v8Ah的电池吧。不是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