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谁能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5-02):
https://wenku.baidu.com/view/7eb8772ee2bd960590c67752.html

楼主:
我就是按照他给的资料连接的电路,因为我的3.3V供电电流只能达到80-100ma,所以我改用12V控制,可以输出500ma。电路能够正常工作,就是声音小。望给分析一下。

网友B:
这个电路有很大的直流分量, 12V太高了, 喇叭线圈饱和了.  你可以去搜  喇叭功放电路  , A, B, C, D四类功放 都可以, 8欧0.5瓦, 9V 电源基本够了, 如果是 D类功放, 5V 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有很大的直流分量, 12V太高了, 喇叭线圈饱和了.  你可以去搜  喇叭功放电路  , A, B, C, D四类功放 ...

我将那个12V改为8v,喇叭声音还是很小没什么变化?

网友C:
加一个功放电路

网友D:
你这样驱动喇叭是不对的
建议 搞颗LM386 音频放大 再结个喇叭

网友B:
你这个电路不是音频功放,自然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
  看回答要完整看完。 已经很明白的告诉你办法了, 自己去搜 相关电路吧。

网友E:
我用过这个芯片,8欧0.5W的喇叭用这个芯片的PWM模式最好不过了。如果非要用ADC模式你要注意喇叭通交流电才会响,这个电路的交流电在哪呢?我一直觉得官方给的ADC方案有问题。

网友F:
这个方式,小功率下是可以的,喇叭会有直流分量通过,效率自然不好,喇叭也可能饱和。
你用12V,串20欧姆电阻,不知道这个芯片的特性,你测量一下三极管集电极的波形。

网友G:
Q4好像只有0 .1A,换S8050.

网友H:
有20欧姆的R11存在,喇叭只能获得小于4V的电压。还不如喇叭接5、6脚。

网友H:
不能要20欧姆的R11。按规格书来,不清楚不要随意改动。

网友:
按手册来一般不会出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20欧姆的R11存在,喇叭只能获得小于4V的电压。还不如喇叭接5、6脚。

你好,R11才20Ω,这个三极管的最大集电极电流才100mA.这样R11的最大压降才20*0.1V=2V啊,加上三极管的饱和压降0.几V。为什么落在喇叭上的电压只有4V呢?求指导,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好,R11才20Ω,这个三极管的最大集电极电流才100mA.这样R11的最大压降才20*0.1V=2V啊,加上三极管的饱 ...

你怎么这样计算?
三极管会工作在饱和状态下吗?
虽然三极管的最大集电极电流才100mA,可这只是参数,需要你靠外围来保证。你乱搞,电流达到1A也有可能。

看来你还要学学电路基础方面的知识。

网友H:
假设三极管管压降为0。
喇叭的最大压降为12*8/(20+8)=3.42V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假设三极管管压降为0。
喇叭的压降为12*8/(20+8)=3.42V

你好,再请教下,在忽略三极管ce极导通电阻的情况下,流过三极管集电极的电流可以这样计算吗:I=12/(8+20)=428.6mA,这个电流大于三极管集电极的额定电流,不会导致三极管烧毁吗?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好,再请教下,在忽略三极管ce极导通电阻的情况下,流过三极管集电极的电流可以这样计算吗:I=12/(8+20 ...
这三极管集电极电流是你计算的值。

要小于三极管集电极的额定电流,不是靠这三极管保证的,而是靠设计者合理设计。

这电路设计电流就是400多mA,三极管有啥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