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传感器应用电路分析及作用,求教。

楼主(2018-05-02):
电路图已更新,跪求各位大神解答......急,,,
1.运放同向反向端串联电阻电路如何分析?
2.应用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图是错的吧,运放的极性是不是接错了。

正负极性画反了不好意思。能帮忙解释下吗?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是Ii还是啥?有点看不清

是输入信号Ii大约1-7mA

楼主:
运放正负极性已更改跪求各位大神解答

楼主:
跪求各位大神解答......急,,图中 运放正负极性画反了
1.运放同向反向端串联电阻电路如何分析?
2.应用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1.运放同向反向端串联电阻电路如何分析?
2.应用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输入信号是Ii还是啥?有点看不清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输入信号Ii大约1-7mA

能解释下吗?谢谢
1.运放同向反向端串联电阻电路如何分析?
2.应用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
7mA,在1.2k上产生8.4V电压,比2.5V还高?这个电路画的全面吗?

电流不会流到R6吗?电路已更新

网友D:
应是恒流驱动源,往左就是其电压,图肯定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是恒流驱动源,往左就是其电压,图肯定是错的。

电路已更新,请分析下,多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已更新,请分析下,多谢

把正负极通过一个电阻连起来,不能达成虚短的前提,应是错的。我在上面也说了,应是恒流输出,VI/R6,流过传感器电阻形成电压,很可能是PT100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