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通过IO口输出外部信号捕获时刻为什么不对?

楼主(2018-05-02):
现在用STM8S003的输入捕获功能,测量LSI周期值,参考示例程序增加在捕获完成时让一IO口输出低脉冲,通过示波器查看低脉冲信号并不是在每个LSI信号的下降沿,这是为什么呢?
从串口输出的是130多KHz(跟128KHz差得也满大的,内部RC是这精度么?)
按理来说应该是在通道2的每个下降沿捕获成功,并输出低脉冲才对啊。这是为什么呢?从示波器看到的低脉冲间隔如上图标识1,按理来讲应该是在标识2位置都有低脉冲才对啊

网友A:
代码再简化下看看,是不是写的太复杂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再简化下看看,是不是写的太复杂了呀;

代码就上面那点内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