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 一个升压电路

楼主(2018-05-02):
大神好!
求一个输入5V,输出120V,输出电流10A的电路,要求输出时间维持1分钟的方案,谢谢!

网友A:
你这个 5V 是哪来的???

网友B:
就算效率100%,5V输入电流也需要240A,没有见过有如此设计的。

网友C:
电路板 要么

网友D:
楼主你确定没写错单位么?

网友E:
1200w 1分钟?
是否支持 充电半小时或者更长实际然后 放电一分钟?这样或许是可以的

网友F:
看看超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