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4V 灯光亮度调节电路

楼主(2018-05-02):
(无正文)

网友A:
你想干啥?灯光调节,什么灯?
连需求都描述不清楚,别人如何回答。

网友B:
必须说清楚是什么光源的灯,不同光源的调光方式不同。

网友B:
如果是LED光源,用PWM或电流调光,后者没有闪烁但很贵,前者有大量芯片可选择,可自行在网上搜PWM调光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干啥?灯光调节,什么灯?
连需求都描述不清楚,别人如何回答。

谢谢,我补充了,就是普通的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LED光源,用PWM或电流调光,后者没有闪烁但很贵,前者有大量芯片可选择,可自行在网上搜PWM调光芯片 ...

好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补充了,就是普通的LED灯。

还得看LED的工作电压的。
如果LED的工作电压比24V小很多,则需要DC/DC降压,恒流驱动,这个恒流可以变的。
如果LED工作电压比24V稍微低一些,可以串限流电阻,PWM调节。
如果LED工作电压比24V高,则需要升压驱动。
这需要系统的设计的。

网友A:
你不应该忙着找电路,而是要先考虑,24V输入变化范围多大,LED如何串并联,如何设计,电路成本最省,效率最高。

网友:
看怎么调节吧,有用电位器调节亮度,有的是用PWM,前者简单,后者要加单片机。

网友C:
简单的555搭个PWM 驱动个mos 就可以调压 进行亮度调节

网友D:
本人从事LED行业,应该可以帮到你。DC24V输入的话,要看你的LED串并方式。一般首选降压,因为IC方案便谊。像台湾聚积MBI6655(最大1.2A)0.8元,共阳的MBI6658(最大2A)1.5元等等,还有国内的欧创芯,上海芯龙等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