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变压器降压后接稳压管

楼主(2018-05-02):
有些疑问,自己看了很久没搞明白,求助各位前辈
1、变压器输出已经是24V,为什么还要用稳压管?
2、VCC24V应该接稳压管的阴极输出,接在R92的上端,输出电压不就超过24V了吗?
3、此图没有用到PWM调压,为什么变压器的输出端还用了D22整流呢?
4、变压器初级经圈只有变化的电压,才会感应出变化的磁场,次级经圈才会有电压输出,可这个电器中,初级线圈变化的电压是怎么来的呢?
5、C64\R80\D20有啥作用?没看出来

网友A:
建议楼主找本开关电源的基础书看看,否则,他们的回复你将会看不懂,比如回复“RCC”就说明了问题,但是你根本就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去了解下基础的知识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B:
图应该有一些笔误,手写的,难免。
LZ对开关电源一点也不懂,不懂反馈,不懂自激振荡,确实,还是先看简单的电路,从基础学起,再搞开关电源。
从你问的这些问题看,别人说了,你也是很难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