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蛋疼的C语言位操作代码(不许上机调试)

楼主(2018-05-02):
如下代码,各位大虾分析一下?不上机调试能不能看懂?欢迎讨论!
void fun(char *pa, char *pb)
{
    *pa = *pa^*pb;
    *pb = *pa^*pb;
    *pa = *pa^pb;
}

网友A:
应该是实现两个数据交换的功能,我的理解是你把关系式带入分析一下即可;
第二个表达式:*pb = *pa^*pb=(*pa^*pb) ^*pb =*pa ;
第三个表达式:*pa = *pa^*pb=(*pa^*pb)^(*pa ) =*pb;

网友B:
不用调试。你这个程序的行为完全不可预测。
pb是指针,你再看看你最后一行的pb干了什么

网友C:
只能说是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