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模拟开关关断后,输出端仍然有好几伏电压,而且是乱跳

楼主(2018-05-02):
请问一下技术专家,如图中的电路。

这个电路用来切换直流偏置电压。用的三个模拟开关。当三个开关全部关闭的时候,后面的运放同相端电压为0是正常的。
但是当U21打开,其它两个关闭时,按道理输出应该是0.625V,但是此时用万用表发现后面运放同相端电压居然在乱跳,2.7到4.7,3.7什么的,一直乱跳。切换到U19打开 ,其它两个关闭也是一样的结果。在U20A运放同相端对地并电阻也不管用,仍然乱跳。

我分别在几个开关的悬空端都并过130K电阻到地,运放输入端并电阻到地都试过,也是一样,切换后4.7V3.多伏乱跳 。
两个板子,一个电路板正常,一个不正常。
开始我以为是没有焊好,然后把这几个芯片重新焊了好几次,也是一样,偶尔有几次上电,切换后是正常的,多数时候是不正常的。2.5V的基准电压非常稳,但是这个接通后乱跳的时候,那个分压电阻那里的电压也被改变了

网友A:
不知道为何看不到你的图,  不就是模拟开关的电压切换, 怎么会乱跳?
要不用示波器抓一下各点的波形再来分析

楼主:
下一版改设计了,直接换成信号继电器。不存在漏电流问题。

网友B:
这个电路如果去掉2/3的元件,会更稳定,体积更小、功耗更低的,也不会有你前面提到的那些烦恼。
1. 如果“+5VA”够稳定,那么可以去掉C29、C30;
2. 无条件去掉U20B、C35、C36、C37、C38;
3. 将U19、U21、U22换成一片4选1开关(如74HC4052),并将其第4通道接地;
4. 将U20A换成能更便宜的运放(如SGM321或LM358),也不会降低当前精度;
5. 去掉C31、C32。

总器件数量在7~8个。

网友C:
这个先检查下是否为电源控制器件的自身损坏导致的

网友C:
然后再考虑下是否为周围环境所引起的,,特别是那种强烈的磁场的电磁感应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