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汽电池信息管理基本功能定义难以统一原因分析

楼主(2018-05-02):
好长时间没有发帖了,今天在复习一个内容,想来就写下了:
试着列举电池管理系统的所有功能,或者说对电池管理系统的所有基本功能给出定义时困难的,原因在于以上三个方面:

电池管理系统的功能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有所差别,难以统一

    虽然电池管理系统的某些典型的功能是基本相同的,根据不同的应用,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还可以配备更多的额功能。例如,处理除了一些基本功能外,还可以加入“热管理与控制”功能,“通信失效识别”功能,“故障诊断与处理”功能等。另外,在“代持安全管理”功能方面,还可以加入“漏电检测与保护”、“高压强电安全控制”等内容。此外,不是所有电池管理系统的基本功能都是相同。

不同种类的功能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

    例如,电池的剩余电量(SoC)评估是电池管理系统的重要功能,它首先依赖于“电池状态监测”中的电压、电流、温度的实时监测,如果这些“一手数据”不准确,则剩余电量评估也难以精确。其次,剩余电量评估有时也依赖于历史信息,一种常用的估算方法就是通过上一次的剩余电量减去本次行车的累计放电量,从而估算出当前电池的剩余容量。

    与此同时,电池的剩余电量(SoC)评估也将被其他功能所依赖。例如,“能量控制管理”功能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剩余电量估算,其中的充电控制管理、放电控制管理、均衡控制管理都是以电池剩余容量的估算值作为根据的。

    由于存在这样的相互依赖关系,子啊功能划分时,把这些功能视作“并列关系”有时也受到异议。尽管如此,这里仍认为这样的并列划分时可行的,有利于在实现过程中用“模块化”的思想来指导编程,而所述的依赖关系可利用函数调用或参数传递来实现。

某些功能可以定义在电池管理系统之内,也可以定义在电池管理系统之外

    例如,“能量控制管理”是电池优化管理的重要内容,其中包含的“充电控制管理”对于提高电池的充电效率、缩短充电时间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充电控制管理”的执行依赖于电池管理系统以外的充电机、电机(许多电机在汽车制动过程中能把动能转化为电能,为动力电池组充电),因此,有不少人也认为“充电控制管理”的功能可以定义在整车控制器里面,电池管理系统只是通过“信息交互”功能把电池组的状态信息传递出去,而不直接参与充电的控制管理。

网友A:
电池管理系统的基本目标功能:安全和效率。

网友B:
热管理、通讯失效分析、故障诊断处理这些现在越来越算是标配了,尤其是在乘用车领域,涉及到功能安全。
另外,现在国内的市场环境也造就了BMS的五花八门,等新能源牌照再次开放,包括整车、电池、BMS,都将慢慢地开始淘汰低端产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