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三相程控精密测试电源

楼主(2018-05-02):
想买个三相程控精密测试电源,不知道有什么推荐的型号吗  1万元以内的可不可以考虑入手

网友A:
看精度
好像没有那么便宜的

或者推荐个品牌也可以啊
那能不能推荐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不用太高精度,能满足日常交表用就可以,0.1级精度/0.05级精度?相差贵不贵?

网友B:
三相的标准源都是30k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