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何在MPLAB中为PIC中定义绝对变量

楼主(2018-05-02):
大家好,我目前是想在PIC里内部FLASH定位一段数据,比如把 0x11强制写在到内部FLASH地址0x0200段,目前用的编译器是MPLAB 8.9版本,MCU是PIC18F25K80

我在网上查了好多指令,比如: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ortvar __at 0x06;
int inputBuffer[100] @ 0x2000;
都不能将数据定位在想要的地址段里,说白了就是想在程序中写入一个版本号,便于升级用。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刚接触这个MCU,向大家请教下。

网友A:
没必要做成绝对定位,另外,这个最好保存的MCU内部的EEPROM里面,擦写分方面

网友B:
const 加上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