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24V转5V 电流上不去 电感也是对的上的 输入输出压差也是允...

楼主(2018-05-02):
DCDC 24V转5V 电流上不去 电感也是对的上的 输入输出压差也是允许的

网友A:
原理图 实物图 贴来看看
设计电流多少?如何测试的 输入输出 接的多长多粗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 实物图 贴来看看
设计电流多少?如何测试的 输入输出 接的多长多粗线? ...

设计电流是3A  但是被限制在了0.5A,

网友B:
LM2596我用得很多,哪怕是国产的,都能长期工作于2A(注意散热)。你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C:
检查下电感的电流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电感的电流上限

电感的电流上限是2A

网友A:
实物图呢

网友D(2018-12-05):
有用电感的话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