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与下位机通讯,用什么口可靠?

楼主(2018-05-02):
  下位机,用的是stm的ARM芯片,内部有串口、网口、CAN、485接口,要求与计算机通讯,进行数据传输,实时性要求高,延迟小于100ms即可,哪种接口更加可靠?

网友A:
232和CAN都可以啊,前者方便,后者可靠。

楼主:
CAN是挺可靠的,但需要加个USB转CAN,这个USB转CAN不便宜啊

网友B:
看你的数据量了,大多数情况232足够了

网友C:
单从抗干扰能力的考量,楼主所及通迅方式的抗干扰能力排序为:CAN、485、网口、串口,但是可靠性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可靠性在于设计,设计到位,串口也比设计有问题的CAN可靠性更高,注意概念。至于楼主选哪个合适,这需要考虑工作场所的电磁环境、通迅距离和通迅速率。注意,通迅速率跟延迟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网友D:
引用 楼主:
CAN是挺可靠的,但需要加个USB转CAN,这个USB转CAN不便宜啊

用STM32设置一个USB转CAN的转接板。

网友E:
USB 和 网口也可以的,看你的水平

网友F:
1. 100ms的延迟,对于前面列举的几种通讯形式(“网口”要看情况)而言基本是天文数字了,当然程序巨烂除外。
2. 可靠基本是靠设计(电路、协议、程序)的,前面几种形式都可以达到很高很高的可靠性。
3. 如果距离不远(几米),MCU侧采用RS232比较简单,PC端如果没有RS232接口的话可以外置一个USB/RS232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