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楼主(2018-05-02):
已知磁链Ω=NΦ

若Φ不变,N变,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会产生感应电压V=ΦdN/dt.

那么如何设计这样的设备呢?
一种方法是类似于稳压器工作原理那样,用碳刷在变压器铜芯上滑动。可这样并不适用,为何?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505704-1-1.html

xch
科学家在民间

楼主:
附加说明: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非此表述。具体到时见“21学堂”相关课程梳理。

网友A:
哈哈哈,H脸又肿了,就是要这样,直接出证据!打脸,省得做无谓的扯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H脸又肿了,就是要这样,直接出证据!打脸,省得做无谓的扯皮 ...

大师只认教科书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只认教科书这个:

人家美国教授基本上都会在工业界待上几年再回去教书,国产教授。。。。只能发 论 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只认教科书这个:

证据再贴一次吧,被删帖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证据再贴一次吧,被删帖了,呵呵

那是我删的,因为根据经验,你贴的证据要不是教科书上的,大师接受/收不了!!!

所以换个国产教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家美国教授基本上都会在工业界待上几年再回去教书,国产教授。。。。只能发 论 文 ...

发个**毛论文,教科书都看不懂还伐论文。

不过大师说的也是对的,【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非此表述】!!!

因为大师截图第二段我明确指出:若Φ不变!!!!,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原文表述中,确实没有这个限制啊!!!!!!

乖乖,我就仅仅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基础上,往前推导了一小步,大师就认不出了。

网友B:
如上图所示,磁链φ=NΦ,于是往前推一小步,dφ/dt=N dΦ/dt+Φ dN/dt
根据假定条件,Φ不变,N变,于是上式=Φ dN/dt

水货说俺错了!那正确的是什么样的,请大师明示!?

这是典型的“数学化”物理。
dφ/dt=N dΦ/dt+Φ dN/dt 这个式子不对,对很多N变化/Φ不变化的过程不成立。至于是谁放的屁,就由他去吧。

网友B:
大师不懂电路原理中的叠加原理,非说那是齐次性+可加性,我把国产教材相关说法截图作证后,大师老实啦,现在不谈叠加原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不懂电路原理中的叠加原理,非说那是齐次性+可加性,我把国产教材相关说法截图作证后,大师老实啦,现 ...

国产教材。。。。。。嗯,很对国产教授的口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人家美国教授基本上都会在工业界待上几年再回去教书,国产教授。。。。只能发 论 文 ...

说这句话的基本上是没去过美国的,准确来说是没去过美国大学里面学习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这句话的基本上是没去过美国的,准确来说是没去过美国大学里面学习过的 ...

呵呵,你去过的话可以说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师不懂电路原理中的叠加原理,非说那是齐次性+可加性,我把国产教材相关说法截图作证后,大师老实啦,现 ...

难道国内老师的眼界这么狭窄?
正常的电路就是一个LTI系统,所以它肯定会满足LTI系统的齐次性和叠加性,也就是说多个源共同作用的效果是几个源单独作用的和
而从研究电路的角度来看,为了简化,就把齐次性和叠加性简化成叠加定理

说到底,其实是一回事。
眼界就不能高一点?

近似为一个LTI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难道国内老师的眼界这么狭窄?
正常的电路就是一个LTI系统,所以它肯定会满足LTI系统的齐次性和叠加性, ...

阁下思维模式比较特殊,和我们聊天,你累,我们更累!不管聊多简单的话题!

所以打住吧,上个图就足够了:

网友B:
【dφ/dt=N dΦ/dt+Φ dN/dt 这个式子不对,对很多N变化/Φ不变化的过程不成立。】

为何不成立,总得有个理由吧??

对非绕线过程产生的N变化,他都不成立。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dφ/dt=N dΦ/dt+Φ dN/dt 这个式子不对,对很多N变化/Φ不变化的过程不成立。】

为何不成立,总得有个 ...

对非绕线过程产生的N变化,他都不成立。够吧?!

你画个示意图给大伙看看,什么叫非绕线的N变化!

修改错字:呵呵,先让你的电刷产生电流再说吧。
呵呵,想让你的电刷产生电流再说吧。

网友B:
我又对牛弹琴了,浪费时间,撤!

关于电磁感应的各种可能应用,在60年前就研究的很透彻了,各种可能演绎变化,老外都给你弄的清清楚楚。例如dN/dt可能有5种实现方式。dΦ/dt有8种,其中2种产生直流,6种产生交流。具体的有空再说了。

这个马屁一年前就拍过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去过的话可以说说

美国的教师是终身制的,一旦成为大学老师,就算你上的课再差,薪水也会随着年限而自然增长。
为什么要终身制,原因很简单:美国高校的很多研究其实是不能转化为产品的,所以美国的老师很多也是没去过企业的。在美国,发表论文也很重要,没有论文不足以奠定你在某个专业、领域的地位。这个和国内是一模一样的
美国的一些老师在企业做的确实不错,但是要知道,那只是一个很小的比例。其实国内的很多理工类院校也差不多如此,近的来说,华南理工、华中科技、武汉理工这些高校,有不少教授也有自己的企业,年收入也是近千万的,至于百万,那一大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阁下思维模式比较特殊,和我们聊天,你累,我们更累!不管聊多简单的话题!

所以打住吧,上个图就足够了 ...

我不知道该说你不懂中文,还是说你脑残的好。

我的意思是:
从电路的角度,用叠加定理去分析电路;
从信号与系统的角度,用齐次性和叠加性去分析电路。

这两种方法,其实都是对的,只是大家看问题的角度、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而已,但最终会殊途同归,得到正确的答案。

去否定叠加定理的人,目光仅仅局限于信号与系统,而忽略了特例;
而否定齐次性和叠加性的,那就只是一个只懂电而不懂信号与系统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该说你不懂中文,还是说你脑残的好。

我的意思是:

【正常的电路就是一个LTI系统,所以它肯定会满足LTI系统的齐次性和叠加性,也就是说多个源共同作用的效果是几个源单独作用的和
而从研究电路的角度来看,为了简化,就把齐次性和叠加性简化成叠加定理

上面图片你都看不懂???

电路中的叠加定理=LTI系统两大特性中的可加性!(没有齐次性或均匀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美国的教师是终身制的,一旦成为大学老师,就算你上的课再差,薪水也会随着年限而自然增长。
为什么要终 ...

这家伙,幼稚的心灵太纯洁了。
连片经费是怎么操作的都搞不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电路就是一个LTI系统,所以它肯定会满足LTI系统的齐次性和叠加性,也就是说多个源共同作用的效 ...

自己去理解什么是特例去,别再教坏你的学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家伙,幼稚的心灵太纯洁了。
连片经费是怎么操作的都搞不清。

十九大都开了,有必要对你们学校进行巡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十九大都开了,有必要对你们学校进行巡视了

这家伙刚才才拍过G马屁,现在拿G来吓唬我!
那么我该说它是宽容,还是不宽容的呢?
G总不至于像现在的伊斯兰一样吧,谁要说先知一句坏话,立马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家伙刚才才拍过G马屁,现在拿G来吓唬我!
那么我该说它是宽容,还是不宽容的呢?
G总不至于像现在的伊 ...

对骗国家经费的老师这样一刀下去,相信大家都不会有意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