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L16Z128VFT4芯片锁死,无法解锁

楼主(2018-05-02):
对MKL16Z128VFT4芯片烧写程序,下载接口是SW模式,出现如下图一所示的错误,芯片锁死,打开JLINK-Command,输入unlock Kinetis,也无法解锁,芯片的复位管脚有上拉电阻和滤波电容,用示波器测量复位管脚,发现不是高电平,如图二所示,请教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如何解决?

网友A(2018-07-31):
用J-flash中Target中的erase擦除后就可以重新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J-flash中Target中的erase擦除后就可以重新下载

复位引脚异常,仿真器都连接不上,没法擦除啊

网友B(2019-05-27):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好多块都 是这样,真的是焊接烧了吗,还没有没别的方法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J-flash中Target中的erase擦除后就可以重新下载

请问怎么操作,连接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复位引脚异常,仿真器都连接不上,没法擦除啊

搞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