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设备的静电释放路径--赏金4元

楼主(2018-05-02):
大家好,静电的释放,正常应该是以相对阻抗最低的路径回到大地。但对于电池供电的便携式设备,它的路径在哪里呢?它都没有跟大地接通啊,怎么释放?
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的释放一个靠大气的湿度,向大气放电
一个靠自然的电离现象(宇宙射线,环境本底辐射)电离空气放电
如果和大地有接触的话,可以通过接触途径放电
即使是塑料壳体.其表面依然有离子通道

网友B:
这种就需要加一些静电防护的器件了。

网友C(2018-12-10):
楼主,你好,便携式设备的静电释放路径分接触放点和空气放点两种,1.接触放电:静电枪-->接口(USB&充电接口)-->PCB的GND平面-->GND平面与实验室参考地之间的寄生电容(如果有线缆,线缆与参考地之间的寄生电容也是一条路径)-->参考地-->静电枪;2.空气放电:静电枪-->静电枪与PCB-GND平面的寄生电容-->PCB-GND平面-->PCB-GND平面与实验室参考地之间的寄生电容(如果有线缆,线缆与参考地之间的寄生电容也是一条路径)-->参考地-->静电枪;

网友D:
不放不行吗?就像你的手机,它也没有地线到大地,用得好好的。

网友E:
如果保证设备和大地是绝缘的,那么只有一个路径,设备和大地之间的分布电容,静电枪的正负极性转换的时候,电荷会被释放。

网友F:
通过空间进行泄放,或者通过其他物体比如人去触碰时进行泄放

网友G(2019-01-17):
这个静电不是通过泄放到PCB的地上面去吗?我司是防静电器件的原厂,免费提供整改静电方案。

网友H:
并不是所有的静电都需要释放,你都说是电池的供电就知道,这个静电并不是很大,通常都是被人体接收之后,转化为了生物类电流,但是这种静电太多对人体又不会很好,容易引发心肌梗类疾病,类似大型辐射类设备都是自带接地线的,大功率的,这种电器的静电一旦释放,人体是受不了的,所以你说的问题,不能从接通大地出发,而是从这个静电释放的起源。

网友I:
静电改的很少,说下我的理解:
对于便携式设备,没有接任何线缆,静电在系统外壳载体上累积电荷,然后缓慢释放,至于路径,往大地显然不是的。往空气,阻抗太大了,相对好的路径是 系统地 通过与系统内部电源之间的分布电容,往电源系统流动,内部电池或电源电路都有一定的吸收能力。
便携式设备如果用空气静电模拟测试,很容易出现系统外壳静电饱和而无法释放静电测试。如果接了线缆,就算是有大地的路径了,持续的测试都不容易饱和。

网友J:
小白愚见,路径还可以是电源内部环路,只要有可能接触到的地方就有可能有电脉冲跑进机器里面。

网友K:
要么完全绝缘处理,并接口连接esd芯片

网友L(2022-11-02):
引用 网友D:
不放不行吗?就像你的手机,它也没有地线到大地,用得好好的。

手机通过人体放电吧,充电的时候通过充电器

网友F:
静电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通过路径进行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