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流互感器放大电路

楼主(2018-05-02):
求一成熟稳定的电流互感器运放放大整流成直流的电路,一个电流互感器5A/5ma,一个电压互感器2ma/2ma,饱和电压1V,供电12v、3.3v,运放输出信号整流成直流输入到单片机adc

这供应商的FAE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下下面电路图如何,
下面原理图的目的是因为电流互感器次级需要短路,为了精度所以不用电阻取样

网友A:
为啥一定要整流成直流,交流抬高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下下面电路图如何

很不好。
1. 虽然楼主花了很多功夫来“画”原理图,但其可读性依然不好;并且那么细致的“互感器”,原理是错的。
2. U2的4个运放电路无心细看,但看D2、D5到R12,就可以知道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的关系不靠谱。
3. 本坛有很多这个主题的帖子。
4. 简洁明了的电路设计才体现水平高,而不是越复杂。

网友C:
互感器出来 接个电阻 然后进运放 百度搜 运放 精密整流 然后进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一定要整流成直流,交流抬高不行吗?

主要是adc检测比较好判断,直接读取电压就知道电流了,抬高AC输入不好判断,而且adc读取周期控制麻烦,而且电流互感器饱和电压是1V,直接电阻取样精度不高

楼主:
这个是电压整流吧,电流转换呢,直接用电阻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好。
1. 虽然楼主花了很多功夫来“画”原理图,但其可读性依然不好;并且那么细致的“互感器”,原理 ...

按你的意思,把多余的去掉,这靠谱?

网友D:
不是有专门的转换IC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意思,把多余的去掉,这靠谱?

你这里的电路完全与前面的不同啊!,这个好像靠谱些了。
手机上看不清,具体的无法确定。
建议你搜索一下相关的帖子,我有给出具体方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意思,把多余的去掉,这靠谱?

“钳位”完全没有必要,
IV转换完全没有必要增加三极管,5mA的电流一般运放都够了。
参考: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919623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adc检测比较好判断,直接读取电压就知道电流了,抬高AC输入不好判断,而且adc读取周期控制麻烦,而 ...

1V以下的信号,用ADC精度做到1%没有问题,单片机自带的ADC选个12、14位的,软件算法上搞搞比硬件搞便宜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位”完全没有必要,
IV转换完全没有必要增加三极管,5mA的电流一般运放都够了。
参考:http://bbs.21 ...

三极管是LM339内部的,画出来比较好分析

楼主:
对于king5555说的箭头朝内不明白,下面是TI的LM339,我只是把out的那个三极管画出来用于分析电路,我也搜过其他品牌LM339或者LM393,基本都是NPN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另外各位不要误解我原理图上的三极管是外加的,为此我发的第二张图就画了个框把三极管框起来表示是运放内部的;还有就算那个互感器图,画的原理上是不对的,少了磁芯,初级是要穿磁芯的,我画成这样只是简化了,明白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位”完全没有必要,
IV转换完全没有必要增加三极管,5mA的电流一般运放都够了。
参考:http://bbs.21 ...

另外你转发的那个帖子的电路我也想过,我的问题点就是adc输入的是正弦波,软件上不好判断,有说使用FFT,FFT需要占据较大内存,而单片机内存小,加上产品的功能就装不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专门的转换IC吗

这个好像不适合我吧,这应该是专门的精密电流互感器方案吧,成本很高啊。我这里主要是低成本简单的应用,对精度要求中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V以下的信号,用ADC精度做到1%没有问题,单片机自带的ADC选个12、14位的,软件算法上搞搞比硬件搞便宜又 ...

很失望的跟你说我使用stm32f030单片机,adc精度达不到你说的1%,就算达到,软件处理上也达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你转发的那个帖子的电路我也想过,我的问题点就是adc输入的是正弦波,软件上不好判断,有说使用FFT, ...

你只需要判断有无,而不是测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你转发的那个帖子的电路我也想过,我的问题点就是adc输入的是正弦波,软件上不好判断,有说使用FFT, ...

如果是测量交流有效值,是不会需要FFT的,
只要计算均方根就可以了,计算量极小。
就算是12M的标准51,也至少可以做到3ksps采样,每秒10次以上输出,还基本不影响其它操作。

网友E:
LM339不是是比较器吗 楼主你是当运放用吗?原谅我读书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测量交流有效值,是不会需要FFT的,
只要计算均方根就可以了,计算量极小。
就算是12M的标准51,也 ...

峰值怎么捕捉?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339不是是比较器吗 楼主你是当运放用吗?原谅我读书少

用lm339是为了省三极管,我读书还少得多呢,我就试过用来做运放,电磁炉用lm339有做比较用也有做运放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峰值怎么捕捉?

通过数字采样计算交流有效值是不会采用“峰值响应”这种模式的。
也不会采用FFT,因为你不需要知道各个谐波的分量。
用FFT的话,计算量大,分辨率低。

应该直接计算有效值,均方根。
计算式基本就这样:Vrms = (sigma((Vs - Vdc) ^2) / N) ^0.5。
Vrms:有效值;
Vs:AD采样值;
Vdc:直流分量,其获取方法通常是采用平均值;
N:采样个数,也是sigma的次数;
sigma((Vs - Vdc) ^2):将每个采样值减去直流分量之后进行平方运算。

如果只需要测量50Hz基频的分量,采用DFT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lm339是为了省三极管,我读书还少得多呢,我就试过用来做运放,电磁炉用lm339有做比较用也有做运放用 ...

在楼主的这个电路中,使用LM339来作放大器用是很不合适的。
成本高,性能差、功耗大。
因为钳位是完全不需要的,所以,采用LM324的话会好很多。

而且,如果作为正经的设计,那么电路中的R6、R7至少要选用0.5W的电阻。

电磁炉上则是利用了多余的比较器做了个运放使用,它的比较器是必须的,如果以运放代替LM339,则性能会达不到要求。
而且你还得考虑:它的应用要求跟你这个测量系统的要求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楼主的这个电路中,使用LM339来作放大器用是很不合适的。
成本高,性能差、功耗大。
因为钳位是完全不 ...

嵌位目的是使次级处于接近短路状态,IV转换现改使用lm324,有两个互感器,图中只是一个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数字采样计算交流有效值是不会采用“峰值响应”这种模式的。
也不会采用FFT,因为你不需要知道各个谐 ...

采样周期多少合适?还有软件上需不需要整流(输入的是正弦波,把负半周反转)还是直接计算有效值后减半?

网友F:
我也在做这个电路,可以互相交流一下Q2790658206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样周期多少合适?还有软件上需不需要整流(输入的是正弦波,把负半周反转)还是直接计算有效值后减半? ...

采样率3ksps左右。
算法详见24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失望的跟你说我使用stm32f030单片机,adc精度达不到你说的1%,就算达到,软件处理上也达不到 ...

如果MCU是stm32f030,
采样率可以做得更高,在8M时钟下做到100k都没有问题(实际上对于工频信号,这么高的采样率没有意义)。精度?如果不计互感器误差,那么做到0.1%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MCU是stm32f030,
采样率可以做得更高,在8M时钟下做到100k都没有问题(实际上对于工频信号,这么高的 ...

你高估了,这单片机adc精度就是**肋,能达到1%就很高兴了,更别说0.1,做到这么高精度独立adc还用做?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如果MCU是stm32f030,
采样率可以做得更高,在8M时钟下做到100k都没有问题(实际上对于工频信号,这么高的 ...

有效位10位,片内(数字SYSTIEM)电磁信号复杂有点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高估了,这单片机adc精度就是**肋,能达到1%就很高兴了,更别说0.1,做到这么高精度独立adc还用做? ...

不要随便怀疑一家大公司的量产芯片的指标问题。
这是靠数据说话,人家提供的12bit的分辨率,2LSB的精度是可以保证的,至于最终产品的精度如何,那是用户的事情,与ST无关。
工作了二十多年,至今还没有发现过这些大公司产品的指标问题,
出问题了,最终查出来都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要随便怀疑一家大公司的量产芯片的指标问题。
这是靠数据说话,人家提供的12bit的分辨率,2LSB的精度是 ...

12位的分析率,做到10位的有效位,损失2LSB,这样的工程师功力不低,毕竟电力仪表的计量IC都是用24 位的ADC,且数据更新率不高,难以做到0.1级的,量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有效位10位,片内(数字SYSTIEM)电磁信号复杂有点难。

MCU是STM32F051K8U6,无外部参考,3.3V电源是1.5~2.7电压升压得到的。
下面图标中橙色为电压,蓝线为环境温度。
左侧坐标为电压,右侧坐标为温度。
工作的环境温度范围为0~50度,要求整个温度范围的误差不大于2mV。
被测电压就是电源电压(1.5V~2.7V),当时测试的是2.5V。

网友G:
引用 网友B:
MCU是STM32F051K8U6,无外部参考,3.3V电源是1.5~2.7电压升压得到的。
下面图标中橙色为电压,蓝线为环境 ...

这样的糸统达不到10位,如果置信区间96%算,是比较差的。本底噪声太,约是标准差是4Mv.按3倍标准差作为最低有效信号,12MV,2500/12=208,7到8位有效位,还有低频漂移,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大师的指点,下面是新电路,应该比较靠谱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大师的指点,下面是新电路,应该比较靠谱了

超出324输入信号共模范围在小信号时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超出324输入信号共模范围在小信号时工作不正常。

不正常是会出现什么状况?如何修改?另外,该项目不是高精度测量系统的高要求的,精度中等即可,如果小信号影响不大可以忽略的,图中是电压互感器,需要显示出实时电压,显示精度1V,另一个电流互感器跟这个图一样,只不过处级接的是电机,不需要电流显示,只需要计算功率即可,所以出现小信号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可以忽略掉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正常是会出现什么状况?如何修改?另外,该项目不是高精度测量系统的高要求的,精度中等即可,如果小信 ...

产生毛刺或相位反转或产生平台(包和或载信),不在共模内的状况结果不可预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糸统达不到10位,如果置信区间96%算,是比较差的。本底噪声太,约是标准差是4Mv.按3倍标准差作为最 ...

是不是对小数点位置有什么误解?
而且,数据是在环境温度变化50度情况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正常是会出现什么状况?如何修改?另外,该项目不是高精度测量系统的高要求的,精度中等即可,如果小信 ...

你是想用这个方法得到:P = U * I?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对小数点位置有什么误解?
而且,数据是在环境温度变化50度情况下的。 ...

白噪声和粉红噪声有多大,置信区间为3个标准差为准。最低信号是多少。这是统计学的概念。

网友H:
MARK,计算有效值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用这个方法得到:P = U * I?

是的

网友B:
交流负载功率(有功功率)在PF不为1时,
P = Urms * Irms ??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白噪声和粉红噪声有多大,置信区间为3个标准差为准。最低信号是多少。这是统计学的概念。 ...

大神:给你原始数据。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楼主:
引用 网友H:
MARK,计算有效值比较靠谱

没用过,复杂不,程序空间占用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负载功率(有功功率)在PF不为1时,
P = Urms * Irms ??

那怎么算,只计总功率,不计有无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是STM32F051K8U6,无外部参考,3.3V电源是1.5~2.7电压升压得到的。
下面图标中橙色为电压,蓝线为环境 ...

有没有实现这么高精度的电路,我现在也为stm32f030f4p6这最便宜的stm32系列的ADC头疼,跟你的数据根本差天和地,想请教下是怎么实现,是不是f0系列都能达到你这个标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怎么算,只计总功率,不计有无功

同时采样电压电流,相*,得到申间功率,再*时间片(采样间隔),得到申间电能,把一段时间内的全部申间电能相加,除以这段时间,得到总有功功率。因此,对采样的间隔大小,对电能和及总有功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能以15K(31次工频的5倍采样率)的采样频率采,在非线性负载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能有精度保证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怎么算,只计总功率,不计有无功

只能算视在功率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大神:给你原始数据。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直流很稳定。有加数字滤波的吧。带宽是多少啊,能用在工频电压交流AD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直流很稳定。有加数字滤波的吧。带宽是多少啊,能用在工频电压交流AD吗? ...

前后文连起来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实现这么高精度的电路,我现在也为stm32f030f4p6这最便宜的stm32系列的ADC头疼,跟你的数据根本差 ...

我所有能说的都已经说了,
我说F0的ADC性能有保障,你说它是**肋;
电路早给了,被你给毙了;
算法也给了,也被你给毙了。

我还能怎样?
无非这几天比较闲呗。
再给一个吧:P = (sigma( (Vs - Vdc) * (Is - Idc) ) ) / N。

网友I:
这用于哪些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所有能说的都已经说了,
我说F0的ADC性能有保障,你说它是**肋;
电路早给了,被你给毙了;

^0.5是什么,这里为什么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