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新入职请教一个简单的放大电路

楼主(2018-05-02):
如图是电路,电路上的蓝色波形是示波器上的蓝色波形,绿色波形也是示波器上的绿色波形,我想请教下,所画电路图的三极管不应该工作在饱和区了嘛,个人觉得基极电压高了,然后输出应该是高低电平得了,但是结果输出是绿色的波形,求大神解答为什么还是放大区工作的

网友A:
是被叠加了一个基准电压吧,导通后1.8K与30K电阻分压出了一个直流偏置电压

网友B:
就算三极管是饱和区, be 的 0.7V 压降还是要的. 所以就成了这样的波形了

网友C:
三极管不工作在饱和区啊,你把测试点的对地电容拆了再看波形是不是形状和输入是一样的。

网友D:
射极跟随器,你见过工作在饱和状态的吗?那本书有这么说过的?

网友E:
确实饱和了。输出波形鼓包部分是三极管发射结整流输出。

网友F:
去掉电容,去掉1.8K。让三极管做跟随用,也就是放大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确实饱和了。输出波形鼓包部分是三极管发射结整流输出。

鼓包部分以外是饱和还是截止还是放大?楼主问的是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鼓包部分以外是饱和还是截止还是放大?楼主问的是这个问题

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