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LVDS信号波形变形

楼主(2018-05-02):
正弦波1Hz信号经过兼容LVDS输出芯片LTC6754,输出LVDS信号变形,不是方波。提高到5Hz以上波形慢慢好转,接近方波。要求输出1uHz~400MHz信号,高频可以,低频波形不正确。求助,大神帮忙!

网友A:
LVDS 是个高速的信号处理芯片. 这么低的频率, 信号里的纹波和噪声在缓变信号上起了影响了吧

网友B:
数字电路也跑到这个板块啦?
建议加正反馈,提高回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