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调试的时候有一个全局变量不能监控他的值的变化是.....

楼主(2018-05-02):
在前面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
int  num;
在用Jlink调试的时候想监控一下这个num这个变量的状态,结果发现显示 cannot evaluate   ,不能监控,
请教一下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A:
这就一局部变量好吧,想看需要放断点,然后单步运行,在使用该变量时能看到值,如果还不行,只能定义全局变量,然后赋值给全局变量,然后看了

网友B:
要设置断点停下来才能查看变量吧
如果是局部变量,要停在局部变量的作用域才可以

网友C:
这个是静态局部变量,不是全局变量

网友D:
哈哈,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E:
只能运行到定义的函数时才可以查看

楼主(2018-06-14):
嗯嗯,谢谢大家的回答,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