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调速

楼主(2018-05-03):
各位大佬,我有一个电机调速的电路图,想求教一下具体调速方法是怎么回事,电路怎么实现调速的,急急急

楼主:
图片地址我不会发,第一次用这种论坛,大佬们加我一下QQ1991007803,真心感谢

楼主:
我把图片传到空间了,急求电路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地址我不会发,第一次用这种论坛,大佬们加我一下QQ1991007803,真心感谢 ...

你还是把图片放到百度网盘或微云网盘,再把分享链接放这里。
向人请教,这些是你应该做的。

网友B:
在发帖时,你可以把图片作为附件先上传,然后帖子里连接这个附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发帖时,你可以把图片作为附件先上传,然后帖子里连接这个附件就行了

好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发帖时,你可以把图片作为附件先上传,然后帖子里连接这个附件就行了

还有这种操作的?懂了懂了,谢谢

楼主:
电路图在此

网友C:
应是过零检测,调SCR的导通相位角。获得平埸冲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