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16画四层板关于地层分割的问题?

楼主(2018-05-03):
现在,做了一个四层板的案子.元器件布局,板框图,都已经导入.在放置GND这一层PLANE时,两块板子外面出现一个矩形GND。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好像是我在设置层管理器的时候,设置成四层。外面就出现了一个矩形GND。此时,还没有放置GND层啊???疑惑???请教大师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再增加几张图。关于层的设置。

网友A:
雾化器的吧?看着很像呢

楼主:
是的,在层管理器里设置成四层板后,就出现一个矩形GND。这是我新建了一个PCB文件。如图,设置了层管理器为四层板后,就出现了图中矩形GND。

网友:
你设置的地平面是一块plane,是负片,相当于一整块铜,当然是你所说的矩形“GND”,添加网络后才是GND。
不知道楼主想要啥样的效果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为什么出现了两个GND层,外面的矩形不是我分割的,是自动生成的。我的疑惑就是中间层不是手动划分的吗?为什么会出现外面矩形的GND层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如何解贴呢?

网友B:
不懂路过,有需要PCB电路板的可以联系我  Q:123587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