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PIC单片机量产烧录器

楼主(2018-05-03):
请问大家用的PIC单片机量产烧录器是什么型号的呢,能推荐下吗。目前用的芯片有PIC16F193X,PIC10F320

网友A:
PM3最直接

网友B:
看量,如果每个月几百片就不需要用PM3,ICD3/4,PICKIT3/4都可以解决。当然不差钱就上PM3

网友C:
周立功的 SmartP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量,如果每个月几百片就不需要用PM3,ICD3/4,PICKIT3/4都可以解决。当然不差钱就上PM3 ...

pickit 3 买国产还是原装呢

网友D:
国产的就行,前前后后买了好几个,就没坏过

网友E:
PM3烧写器:
优点:适合产线工人烧写,可以烧写唯一编码。
缺点:成本贵;新固件无法兼容24新系列单片机。需要刷固件,如果可以建议等PM4,据说快出来了。

KIT3烧写器:
优点:可脱机烧写,成本低。

楼主这边这样的话,量不大的话上kit3就行了。
缺点:需要烧写唯一编码时,需要上位机。KIT3设备容易损坏,维修价格和重新买台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PM3烧写器:
优点:适合产线工人烧写,可以烧写唯一编码。
缺点:成本贵;新固件无法兼容24新系列单片机。 ...

TB上看到PICKIT 3.5+,和PICKIT 3什么区别

网友F:
引用 楼主:
TB上看到PICKIT 3.5+,和PICKIT 3什么区别

淘宝很多是PCKIT3.5+, 没有“I”,上面有的写W,正常应该是“M”, 有的没有写。

同问,是啥不同。

网友B(2018-06-05):
引用 楼主:
TB上看到PICKIT 3.5+,和PICKIT 3什么区别

原厂只有PICKIT3,然后升级到PICKIT4,没有所谓3.5.

至于国产好还是原装好,我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原理图原厂虽然是OPEN在网站了,但是国产如果为了便宜用的元器件不好,就很容易坏。

网友B:
PICKIT4比PICKIT3的速度快5倍,4是RJ-45接口。

网友:
大量烧录用P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