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WM波形

楼主(2018-05-03):
谁帮忙看下为什么没有波形输出

网友A:
对照了下我的程序看了下,没什么问题啊;

PWM输出的IO,引脚有没有配置对啊;

另外没有输出,现在是一直输出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照了下我的程序看了下,没什么问题啊;

PWM输出的IO,引脚有没有配置对啊;

引脚都是对的,输出高

网友B:
arr和psc是不是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r和psc是不是反了

看了别人的都没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别人的都没错的

调试看看CNT寄存器有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看看CNT寄存器有变化吗

好的,我看看

网友C:
GPIOA6会不会在其他地方重复定义过

网友D:
只要配置正确出波形还是容易的。 如果PWM配置、GPIO配置及复用没问题,
建议查查你系统时钟配置、硬件线路尤其电源部分。

网友E:
你arr给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arr给的多少?

arr给的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