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智能传感器

楼主(2018-05-03):
无线智能传感器解决方案
牧坤无线传感器
上海牧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闵行浦江新骏环路245号D425
热线:150 0027 9519
邮箱:marketing@mukuntech.com
传感器
  无线传感器节点:
无线传感器节点指的是传感经过信号放大,滤波AD转换后将数字数据无线传输给接收端。
目前市场主流为MCU控制的传感器单元,以2.4Ghz、zigbee信号传输,其传输距离由无线芯片,天线功放,数据丢失率,传输滞后性,同步时间精度等条件共同决定。

无线激光位移传感器

  基本信息:
牧坤无线激光位移传感器,即用测距传感器。传感器规定测定值,采用高精度CMOS影像传感器,应用本公司独特的算法,使距离设定反射型传感器实现前所未有的高精度(1/100mm),直线性:±0.1%F.S.温度特性:0.03%F.S./℃

  产品构造:
采用同时兼顾轻量与强度的铝铸外壳。虽然尺寸小巧,但是机身坚固,从而减少外壳变形和温度等不稳定因素对测量精度所产生的影响。产品应用范围广泛,可应用在测量铁环材料的歪曲量,测量螺线管部件的插入量,测量板厚,测量部件的厚度,检测基板的翘曲度,检测引线框架的重叠等等

 产品特性:
1、高精度
2、高可重复性
3、低功耗
4、小体积
5、防振防冲击
6、结构模块化

产品型号         T11            T12              T13               T14               T15                   T16
量程           30±5mm   50±15mm    50±4mm     100±35mm   200±80mm     400±200mm
采集周期           1s             1s                  1s                 1s                 1s                      1s
精度               10um        30um            20um            70um            200um          300~800um
通道                   1               1                    1                  1                    1                     1
分辨率        0.01mm      0.01mm         0.01mm        0.01mm          0.1mm           0.1mm
天线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冲击极限      1000g         1000g           1000g           1000g            1000g            1000g
工作温度 -40℃~125℃    -40℃~125℃   -40℃~125℃  -40℃~125℃      -40℃~125℃        -40℃~125℃
外壳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安装螺纹        M5               M5                 M5                 M5                 M5                 M5

无线激光测距传感器

  基本信息:
牧坤激光测距传感器是专为快速获取测量距离应用而设计的。在不使用反射板的情况下,高速测量自然物体目标可达30米。而使用合适的反射板,测量范围可以达到250米。
无线激光测距传感器可以高速触发实时测量,在250米的测量范围内可以达到厘米级的精度。它所使用的激光是波长为850nm的对人眼安全的红外激光。

  产品构造:
牧坤无线激光测距传感器体积小巧,易于集成。外壳采用航空铝材7075,防护等级为IP67,具有出色的抗冲击能力,传感器能应用于恶劣的环境。

  产品应用:
四轴飞行器测到地面距离 ,扫地机器人定位 ,机械臂位置定位 ,高速运动中的车辆识别 ,移动物体的检测识别定位

型号                 T21           T22           T23          T24        T25
量程               2米               5米        12米        30米        100米
测量范围     (黑色6%)0.2~2米    0.2~5米   (白色90%):0.2...12m           白色90%):0.5...150m
                        灰色18%):0.2...7m                (灰色18%):0.5...120m
                        (黑色6%) :0.2...5m                黑色6% :0.5...70m
频率1              1000hz        1000hz        1000hz             100hz        150 Hz
分辨率              1mm           1mm            1mm              1mm        1cm
重复精度          ±10mm        ±10mm        ±10mm        ±1.5mm        ±5cm
绝对精度          ±10~50mm      ±10~50mm       ±10~50mm        ±10~50mm        ±10cm
测量时间          <1ms          <1ms            <1ms        <1ms        <1ms
激光波长          850nm          850nm        850nm        850nm        850nm
通讯方式          2.4G/868M(可选) 2.4G/868M(可选)2.4G/868M(可选) 2.4G/868M(可选)2.4G/868M(可选)
传输距离          70短/200米/400米  70短/200米/400米  70短/200米/400米  70短/200米/400米

无线地磁传感器

  基本信息:
牧坤无线地磁传感器,基于地磁传感技术,采用顶级工业磁场传感器(霍尼韦尔:-23级三轴灵敏度50级可调),得益于高频处理芯片,-7.8毫秒完成全程监测盐酸。自组学习机制和自动重设基准机制,使得传感器具有极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采用无线zigbee技术,保证数据的无线传输。

  产品构造:
牧坤无线地磁传感器由高纯度铂金弯折线用光刻法附着在陶瓷基板上,电阻结构用玻璃钝化层保护,可抵抗机械损伤和化学腐蚀。外壳采用航空铝材7075,防震防冲击。

  产品特性:
1、工业级感应模块
2、三轴通道
3、适用于恶劣复杂环境
4、体积小巧易于安装
5、无线zigbee
6、自组机制
产品型号:
       M71                 M72               M73
量程        ±1.3guss            ±1.3guss        ±1.3guss
精度        0.01uguss          0.01uguss        0.01uguss
通道        单轴                         双轴                三轴
分辨率       0.001guss        0.001guss        0.001guss
天线             外置                 外置                   外置
冲击极限      1000g               1000g              1000g
工作温度  -40℃~125℃     -40℃~125℃   -40℃~125℃
外壳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按照螺纹       M3                     M3                    M3

无线倾斜传感器
  基本信息:
牧坤对工业现场控制领域推出的无线传输型倾斜传感器。由测量发送器与接收器两部分组成,采用无线zigbee全波段工作频率。在可是空旷区域通讯距离可达120米。采用高效前向纠错信道编码技术,提高了数据抗突发干扰和随机干扰的能力。传感器自身具备强力的故障检测功能,即数字自检功能,存储器奇偶校验功能以及连接故障检测功能。凭借这些功能,能够有效保证测量结果的高精度和可靠性。无线倾斜传感器内部的阻尼效应使得传感器即使在恶劣环境下也能获得高精度、高可靠性的测量结果。
牧坤无线倾斜传感器具有高抗冲击性能。使得即使在移动机械、车辆、飞机、建筑工程机械和手持设备内的加速度测量也能毫无障碍的进行。

  产品构造:
牧坤无线倾斜传感器由测量发送器与接收器两部分组成,采用无线zigbee全波段工作频率,在可视空旷区域通讯距离可达120米,传感器内部的阻尼效应使得传感器即使在恶劣环境下也能获得高精度、高可靠性的测量结果,牧坤无线倾斜传感器具有高抗冲击性能,使得即使在移动机械、车辆、飞机、建筑工程机械和手持设备内的加速度测量也能毫无阻碍的进行。
产品型号              M21                         M22                      M23                    M24
量程                    ±15°                         ±30°                    ±90°                 ±180°
采样率                 50hz                       50hz                      50hz                   50hz
精度                    ±0.005°                  ±0.01°                  ±0.1°                   ±1°
通道                    单轴                         单轴                      单轴                    单轴
分辨率                0.01°                       0.015°                  0.01°                     0.1
天线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冲击极限            1000g                   1000g                   1000g                    1000g
工作温度        -40℃~125℃        -40℃~125℃        -40℃~125℃        -40℃~125℃
工作时间               5天                        5天                       5天                         5天
外壳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安装螺纹              M3                          M3                        M3                          M3

产品型号                    M25                    M26                       M27                   M28
量程                             ±15°                 ±30°                     ±90°               ±180°
采样率                         18hz                0.5hz                       1hz                   1hz
精度                          ±0.005°            ±0.015°                  ±0.3°                  ±1°
通道                          双轴                   双轴                        双轴                  双轴
分辨率                     0.001°                0.001°                   0.01°                   0.01°
天线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冲击极限               1000g                 1000g                   1000g                   1000g
工作温度        -40℃~125℃        -40℃~125℃        -40℃~125℃        -40℃~125℃
工作时间                 2年                     2年                        2年                       2年
外壳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安装螺纹              M4                         M4                         M4                        M4
*可选配进口一次锂电,工作时间可达2年,标配为可充电二次锂电池

无线噪声传感器

  基本信息:
牧坤无线噪声传感器是针对工业现场或噪声源噪音监控而设计的,使用先进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内置高速DSP处理器,频率和时间计权网络、声校准和供电装置以及数据信号调理板、工作状态指示灯等。它拥有110dB声压级动态范围,频率范围覆盖了人耳所能听到的全部频率,相关技术指标满足国家噪声管理标准中的要求。特别适合作为一个全天侯实时监控噪声源的采集前端(监测单元)。

  产品构造:
传感器身形小巧,易于安装,体积仅为传统声级计的1/3至1/4。传感器外壳使用航空7075,防振防冲击。传感器采用最新的钛膜技术、激光焊接来保证其高稳定及可耐用性、耐腐蚀性。每个产品均在无尘车间内组装生产,是一种适合远程噪声监控和各种恶劣的工业环境的新型的噪声采集前端。

  产品特性:
1、高声带范围
2、16mvpa高灵敏度
3、适合各种常规环境
4、支持压力场和自由场
5、无线zigbee
6、无尘组装

   产品型号                 T61                          T62                     T63                     T64
量程                     25-150db                 18-136db             20-130db            18-136db
声带范围                  20-20k                    20-20k                 20-16k                  20-16k
灵敏度mvpa                 16                           50                         50                        32
场合                         压力场                     压力场                   自由场                 自由场
天线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冲击极限                1000g                     1000g                     1000g                   1000g
工作温度        -40°C ~ 125°C        -40°C ~ 125°C        -40°C ~ 125°C        -40°C ~ 125°C
连续工作时间           5天                           5天                          5天                        5天
外壳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安装螺纹                  M3                            M3                           M3                        M3

无线角度传感器
  基本信息:
牧坤无线角度感器能够在复杂、恶劣工作条件下可靠的检测和测量物体角速率的MEMS陀螺仪和Isensor MEMS陀螺仪。产品组合在芯片上集成了广泛的MEMS传感器和信号调理技术。以度/秒为单位测量物体的转速,支持宽动态范围和带宽。应用在地质勘探中的井下测量、极高温度工业应用。恶劣的机械环境。

  产品构造:
牧坤无线角度感器牧坤封装以高灵敏度MEMS芯片,采用智能低功耗模式,ARM、FPGA控制电路,实时进行高速数据处理。支持2.4GHz传输,个别产品内置大容量存储单元,保证数据实时传输不丢失。产品防潮防冲击,具有优良的稳定性及可重复性。

  产品特性:
1、抗振动防冲击
2、极高温度敏感度:25ppm/℃
3、1°精度
4、MEMS陀螺仪可靠测量
5、三轴通道
产品型号                 M51                    M52                        M53                  M54
量程                      625°/s                2000°/s                  5000°/s            20000°/s
采样率                   1khz                    2khz                        2khz                   2khz
精度                          1°                      10°                        ±25°                   100°
分辨率                    0.1°                       1°                          5°                       10°
通道                      三轴                     单轴                        单轴                    单轴
天线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冲击极限             1000g                   1000g                    1000g                 1000g
工作温度        -40℃~125℃        -40℃~125℃        -40℃~125℃        -40℃~125℃
工作时间                5天                        5天                         5天                    5天
外壳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安装螺纹              M3                           M3                           M3                    M3

无线风速传感器

  基本信息:
牧坤M11系列风速传感器是牧坤经历多年潜心研发生产的一款产品,专为测量风管风速而进行研发。传感器采用高精度、低偏移性的差压传感器,产品具有精度高、耐腐蚀、长期稳定性高等特点。外壳采用耐高温防腐蚀材料,以适于在恶劣环境下使用。牧坤无线风速传感器相比传统的风速传感器,其重复性、高低风速跟随等性能都有较大的优势。本系列风速变送器采用全量程标定,线性补偿和温度补偿均为数字化实现。

  产品构造:
牧坤无线风速传感器由数据采集模块和风速探头组成,传感器内部采用精度高,采样快,量程大的传感单元,由高纯度铂金弯折线用光刻法附着在陶瓷基板上。外置连接牧坤无线风速探头,采用航空铝材7075制造,确保探头在复杂恶劣的天气情况下的使用,产品具有防振防冲击,防水抗潮功能。
  产品特性:
1、抗振动防冲击
2、极高精度:0.01m/s
3、高强度风速探头
4、360°无死角风向测量
5、无线zigbee
6、高可重复性

产品型号        M11        M12        M13        M14
量程        0~10m/s        0~20m/s        0~50m/s        0~75m/s
精度        3%        3%        3%        3%
分辨率        0.1m/s        0.1m/s        0.1m/s        0.1m/s
传输方式        2.4G        2.4G        2.4G        2.4G
天线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工作时间        2年        2年        2年        2年
传输距离        150米        150米        150米        150米
材料        7075        7075        7075        7075
尺寸        43.6x35.6x34        43.6x35.6x34        43.6x35.6x34        43.6x35.6x34
皮托管        115mm
或60mm        115mm
或60mm        115mm
或60mm        115mm
或60mm
材质        不锈钢        不锈钢        不锈钢        不锈钢
直径        11mm        11mm        11mm        11mm

无线压力传感器

  基本信息:
在工业生产中压力、流量是测量生产安全性、可靠性的性能之一。牧坤应用硅压阻力敏芯片,显著改善了应变式传感器的长期稳定性及抗蠕变特性,使产品使用的温度范围大为扩展。由于没有活动部件,抗振动和抗冲的能力很强,可用于恶劣的环境。

  产品特性:
1、性价比高
2、选用硅压阻力敏芯片,精度高、稳定性好
3、外壳为全不锈钢结构,接口形式多样
4、抗变频、射频信号干扰设计
5、反向极性及过压保护
6、无线zigbee
-

产品型号        T31        T32        T33        T34        T35        T36        T37
测量范围        -100KPa~0KPa        0~100KPa        0~1MPa        0~60MPa        0~100MPa        0~200MPa        0~300MPa

适用介质        对不锈钢、密封胶、硅材料不腐蚀的所以气体、液体测量
过载能力        持续时间小于1分钟为安全过载
        2.5倍(≤4MPa);1.75倍(>4MPa);1.25倍(>10MPa)
冲击压力        持续时间小于0.1s为1.2倍
精确度        ±0.25%FS;±0.5%FS
长期稳定性        ≤0.15%FS/年
零点温度漂移        ±0.03%FS/℃(≤100KPa);±0.02FS/℃(>100KPa)
满度温度漂移        ±0.03%FS/℃(≤100KPa);±0.02FS/℃(>100KPa)
工作温度        -30℃~+80℃;防爆型:-10℃~+60℃
补偿温度        0℃~+70℃;-25℃~+85℃
贮存温度        -40℃~+120℃
供电电源        16~32VDC(本安全型经安全栅供电)
绝缘电阻        电缆线和接插件连接均为IP65
压力寿命        ≥500万次压力循环
壳体材料        不锈钢1Cr18Ni9Ti

无线中转基站

  基本信息:无线中转基站是牧坤科技为解决现场状况复杂无线数据传输问题而设计的。采用无线zigbee2.4GHz频段作为信号,无线中转基站接收传感器无线数据,接收距离150米,并且数据处理转发,发送距离150m(可扩展1.6km),适用现场穿墙,或远距离布线传输,远距离布线传输穿墙信号会衰减。

  产品构造:
牧坤无线中转基站内置大容量锂电池9000mAH,采用高处理芯片,无线传输信道16信道,实时数据传输速率可达1M,采用铝合金外壳,防潮抗冲击。

产品型号        M9201        M9202
同步进度        0.1ms        1ms
传感器存储        2M        2M
网络拓扑结构        点对点,星型,线型,树型        点对点,星型,线型,树型
通讯距离        接收200米,发送800米        接收200米,发送800米
最大传输速率        250Kbps        250Kbps
天线        外置,两根        外置
工作温度        -40℃~125℃        -40℃~125℃
电池容量        2AH        2AH
安装螺纹        M3        M3
防潮防水等级        IP65        IP65

无线数据传输基站

  M90无线数据传输基站:
无线数据传输负责把接受到的无线数据通过计算机接口传输至计算机进行存储,分析处理。网关系列提供USB、以太网。GPRS/CDMA,既可以接入本地计算机,也可以通过INTENET/其他无线网络进行远程传输。

  产品结构:
M90系列无线基站是无线数据中转基站,基于Linux系统研发,通讯通道7x16位,采用2.4G、433Mhz、868Mhz、410~510Mhz等市面上主流的无线射频,数据通讯距离可达800米,确保了数据传输的快速性和稳定性,内置16G大容量存储和2G内存,保证数据的大量采集盒存储中转。

无线数据中转基站        M90        M901        M93(低速)        M903(高速)
数据包格式        IEEE802.15.4        IEEE802.15.4        IEEE802.15.4        IEEE802.15.4
无线射频频率        2.4G DSSS\433MHZ,868MHZ
470~510Mhz,
16信道        2.4G DSSS
433MHZ,868MHZ
470~510Mhz
64信道        2.4G DSSS。433MHZ,868MHZ
470~510Mhz
7x16信道        2.4G DSSS
433MHZ,868MHZ
470~510Mhz
7x16信道
支持网络拓扑结构        点对点,星型,线型,树型
内存        1M        4M        1G        2G
存储        1M        128M        4G        16G
系统        Ucos        Ucos        Linux        Linux
处理速度        一般        快速        快速        快速
通讯距离    70标/200米/400米    70标/200米/400米     800米可视    800米可视
实时传输速率        64kbps        64kbps        134kbps        448kbps
空中最大传输速率        250kbps        250kbps        525kbps        1750kbps
同步精度        0.1ms        0.1ms        0.1ms        0.1ms,GPS时间基准
天线        外置        外置        外置        外置
工作温度        -40℃~+80℃
电气接口  7-28V
机械尺寸        166x146x45mm        266x166x52mm
接口        485接口(或USB口)         485接口、以太网、2G/3G

提供附件        计算机连接电缆,软件安装及资料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