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Matlab在FIR数字滤波器中的应用

楼主(2018-05-03):
Matlab在FIR数字滤波器中的应用

     提出FIR数字滤波器的设计方案,并基于Matlab实现滤波仿真。通过使用Matlab信号处理工具箱提供的函数,选择适当的窗函数编写程序,其中窗函数按照实际信号的处理需求,参数折中选择。实验获得了比较理想的滤波器特性,可以实现较好的滤波作用。而且在实际应用中只需按需求修改滤波器参数,并结合程序的相应改动,即可实现不同功能的滤波器。另外,介绍了利用FDATool设计滤波器的方法,简单修改参数即可实现多种滤波器。

  1 数字滤波器及设计方案

  应用数字滤波器处理模拟信号时,首先要对输入模拟信号进行限带、抽样和模/数转换,数字滤波器输入信号的抽样率应大于被处理信号带竟的两倍,其频率响应具有以抽样频率为间隔的周期重复特性,且以折叠频率即1/2抽样频率点呈镜像对称。滤波器的输出信号须经数/模转换、平滑处理。

  FIR数字滤波器的输出值u(Kt)与输出的过去值u(Kt-kt)表达关系如下:

  这是不断乘累加的过程,解决了滤波器的系数α问题,再加上乘法和加法计算即可实现滤波器设计。由于FIR滤波器的单位脉冲响应h(n)是有限长序列,因此滤波器没有不稳定的问题,FIR滤波器一般为非递归结构,因此在采用Matlab设计时采用有限精度的计算,以避免出现递归结构中极性震荡等不稳定现象。常见的两种FIR滤波器设计方法是窗函数法和频率采样法。虽然频率采样法可以精确控制采样点的频率响应,但是设计中必须插入过渡点来改善纹波,而且截止频率不易控制,过渡点也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对比来看窗函数法则是一种基本的设计理念,设计方法比较成熟。并且Matlab中提供的函数可以方便地实现加窗线性相位FIR滤波器设计,包括了比较常见的低通、带通、高通和带阻数字滤波器。本文采用的是窗函数结合编程的设计方法。

  窗函数法的基本思想是先给定理想的滤波器频响为

  式中:ωc为截止频率;α为采样延迟。

  而所要求设计的频响为

,之后的工作便是使

逼近

加窗w(n)对理想滤波器的单位抽样响应hd(n)(见式(3))截断,得到所要设计的h(n)。

  对于FDATool设计法,本文通过选择适当参数,利用Matlab完成。

  2 FIR数字滤波器设计

  2.1 窗函数法设计FIR滤波器方案

  在Matlab中可直接产生窗函数:矩形窗(Rectangle Window),三角窗(Triangular Window),汉宁窗(Hanging Window),凯塞窗(Kaiser Window)等,通过调用系统的函数即可实现窗的加载。具体调用方法如下:调用格式:w=函数名(n),根据长度n产生一个矩形窗w。一般正常的心电信号频率范围在0.05~100 Hz之内,这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微弱的电信号,当受到身体其他器官的干扰信号后,心电信号将会严重失真。另外还要考虑到电子器件噪声和50 Hz的工频信号的存在。这就需要尽量消除噪声和干扰的影响。这里选取低通滤波器的设计指标为:通带截止频率ωp=0.2π,阻带截止频率ωs=0.3π,最小阻带衰减As≥50 dB。所以得出过渡带宽tr_width=ωs-ωp,列长N=10 π/tr_width。选择窗函数一般是选择主瓣较宽的,这样可以增加阻带的衰减,保证了通带的平稳,另外在保证阻带最小衰减指标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列长N值,窄化过渡带。根据窗函数最小阻带衰减的特性。只有海明窗和凯塞窗可提供大于50 dB的衰减。实际应用中选用窗函数大多是它们的折中,凯塞窗可以通过改变参数值来折中选择主瓣宽度和旁瓣衰减,基于此的滤波器适应能力强且比较灵活。本文即是采用的凯塞窗编程设计。窗函数设计法是用一定宽度窗函数截取无限脉冲响应序列获得有限长的脉冲响应序列,设计步骤为:

  (1)通过傅里叶逆变换获得理想滤波器的单位脉冲响应hd(n)。

  (2)由性能指标确定窗函数W(n)和窗口长度N。

  (3)求得实际滤波器的单位脉冲响应h(n),h(n)即为所设计FIR滤波器系数向量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