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停在这个地方

楼主(2018-05-03):
请问大神,程序停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晶振没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晶振没起振

应该起振了,因为我把这段程序注释掉,程序能跑起来。

网友B:
HSE未准备好

网友C:
晶振没起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起振了,因为我把这段程序注释掉,程序能跑起来。

这个代码的意思就是跟外部晶振有关系了,如果外部晶振没有输出了就会一直死在这儿的。

网友D:
示波器测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起振了,因为我把这段程序注释掉,程序能跑起来。

你认真看代码了吗?以前看过代码外部晶振没启动成功,他会用内部高速晶振的,所以还是会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认真看代码了吗?以前看过代码外部晶振没启动成功,他会用内部高速晶振的,所以还是会跑的 ...

我说错了,可能没起振,用的内部晶振跑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