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问个蓄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8-05-03):
(无正文)

网友A:
工作电压 24V, 不论是铅酸电瓶, 镍系电池, 锂离子电池, 或者其他种类的充电池, 充饱的电压大多会超过你的 28V 充电电压, 你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 PWM 控制 MOS 直充, 但一般需要加续流电感和续流二极管.
    锂电池相对比较脆弱, 最好加上比较精确的电压测控电路, 各种电池有不同的充电控制策略,  略讲究一点, 稍大容量的电池组, 因为成本比较高, 还需要注意串联电池中 各单体电池 的容量均衡问题.

网友B:
28V电压不能充饱24V铅酸电池。
可以采用18V输入电源,利用升压充电芯片CN3306对24V铅酸电池充电。

网友B:
附CN3306技术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CN3306技术说明书。

谢谢,但是不适合用ARM代码控制,好像也不适合用在蓄电池。

网友C:
可以直冲最好同步做电流检测PWM控制

网友B:
将CN3306的恒压充电电压设置在28.5V即可。
需要用MCU实现什么样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