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手持式移动设备显示器效果分析

楼主(2018-05-03):
手持式移动设备显示器效果分析

引言

  手持式移动终端显示器从最初的单色LCD 显示屏幕,到STN、CSTN 显示技术,再到TFT、OLED显示屏,甚至于三星提出的Super OLED 的概念。

  目前,对于手持式移动设备显示器颜色的讨论愈演愈烈,在各个手持式设备的参数说明中对于显示颜色从最初的4,096 色到65K 色再到262K 色,甚至现在大部分高端手持式移动设备上出现的16M 显示颜色,但对于其中的含义往往让人摸不着头脑。此篇**以常用的液晶显示器为例,将详细解释显示器颜色实现原理,并加以实际数据测量和显示效果的对比,来阐述不同颜色深度对手持式移动设备显示器显示效果的影响。

  1 理论分析

  1.1 颜色深度

  颜色深度简单地说就是显示器最多支持多少种颜色,一般是用“位”来描述,所以也称为位深度。一般来说,能显示的颜色越多越能显示复杂的图像,画面的层次也越丰富。液晶显示器每个像素点由3 个子像素组成,分别为红色、绿色和蓝色。

  通过严格控制和改变液晶上所施加的电压,每种子像素呈现不同的灰阶。在结合了这三种子像素后,可以得到一个可以显示不同颜色的显示屏。

  例如:

  R4*G4*B4 即2^4*2^4*2^4=4,096

  R5*G6*B5 即2^5*2^6*2^5=65K

  R6*G6*B6 即2^6*2^6*2^6=262K

  R8*G8*B8 即2^8*2^8*2^8=16M

  市面上所说的1,600 万色即24 位(bit),26 万色即18 位(bit),而65K 色也就是16 位(bit)。;图1中显示了市面上部分手机的颜色,可以看到,目前大多数手机厂商特别是手机大厂会选择24bit,也即1,600 万颜色。

  图1 市面上常见手机的屏幕参数

  1.2 手机显示屏颜色深度的实现

  手机显示的图片通过CPU 接口以12bit、16bit、18bit 或者24bit,通过液晶显示器接口按照时序控制传入液晶显示器控制芯片内,一帧图片经过GRAM 暂存后,数据以不同电压形式驱动液晶扭转实现不同的灰阶,从而实现丰富的色彩显示。

  图2 显示了一个典型的主控端的连接方式,CS、RS、WRB、RDB 是控制型号,分别是片选信号、数据或命令、写/ 读信号,按照一定的时序控制,数据得以传输,画面才能正常显示。

  图2 主控端连接方式

该资料来源于电子发烧友网

网友A:
这个LCD的设计还是比较重要,关键是用户的可视化体验的

网友B:
颜色深度简单地说就是显示器最多支持多少种颜色,一般是用“位”来描述,所以也称为位深度。一般来说,能显示的颜色越多越能显示复杂的图像,画面的层次也越丰富。

网友C:
这个LCD屏的选取与控制使用是关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