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 QCC3026/QCC302x/QCC303x Entry-level flash for Qualcomm TrueWireless headsets

楼主(2018-05-03):
QCC3026定位Hig**id Tier headsets and speakers chip, 比 QCC3001/2有以下增强:
1.功耗更低,降低一半功耗左右
2.改善了RF链路设计,降低BOM成本
3.支持BLE 2Mbps feature
4.支持on-board sensor hub
5.支持Qualcomm TrueWireless(TWS) Plus 功能

QCC3026 device overview

QCC3026 device overview

QCC302x&QCC303x series对比参数表

QCC302x&QCC303x series对比参数表

网友A(2018-06-03):
真快!

算是3001/2就直接被替换了吗?

求教:这里说的“改善了RF链路设计”,是双耳连通性还是灵敏度?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快!

算是3001/2就直接被替换了吗?

没有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快!

算是3001/2就直接被替换了吗?

都有改善,RF设计引入了Qualcomm的RF技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有改善,RF设计引入了Qualcomm的RF技术

谢谢!

3002在量产。在开3026的案子,希望3026对左右耳卡顿问题还有wifi干扰的问题有提升。

请教,3026和5100的区别主要在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3002在量产。在开3026的案子,希望3026对左右耳卡顿问题还有wifi干扰的问题有提升。

QCC3026和QCC512x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QCC512x DSP可编程;QCC3026 DSP ROM化,不可编程可配置audio cha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QCC3026和QCC512x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QCC512x DSP可编程;QCC3026 DSP ROM化,不可编程可配置audio chain ...

另外请教,QCC3026和Realtek 8763的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请教,QCC3026和Realtek 8763的区别呢?

两者同样是针对TWS蓝牙耳机市场。QCC3026在功耗、稳定性和噪声处理等方面更优些。

网友A(2018-07-03):
引用 楼主:
两者同样是针对TWS蓝牙耳机市场。QCC3026在功耗、稳定性和噪声处理等方面更优些。 ...

谢谢!

再请教,3020和3026除了封装,功能没区别吧?价格能低多少?USD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再请教,3020和3026除了封装,功能没区别吧?价格能低多少?USD0.7? ...

QCC302x & QCC303x series feature对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QCC3020支持aptX,aptX HD,aptX LL

3020应该没有APTX H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20应该没有APTX HD吧?

是的,QCC3020只支持aptX mono,不支持aptX H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QCC3020只支持aptX mono,不支持aptX HD

谢谢!

请问有没有一个大约价格区别的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请问有没有一个大约价格区别的估计?

需要价格信息可以联系我们的marketing

楼主:
QCC302x & QCC303x 开发环境搭建:

QCC302x & QCC303x 的开发工具和环境相比之前CSR867x或者QCC300x有着很大的不同,采用了一套全新的软件工具。硬件上,调试工具也不是之前CSR的USB转SPI工具,而是TRBI200 High Speed Debug Adaptor的工具。

软件工具先安装Qualcomm_MDE_WIN_xxx,再安装ADK_QCCxxxx_WIN_x_x_Installer_xxx,通过QMDE打开ADK中的软件工程进行编辑、调试等;MDE是一个IDE,包含了编辑器以及用于构建、部署和调试应用程序的工具,而ADK包含了一些例子程序,需要与MDE协同工作.
ADK6.2对PC机的要求:
   1)Windows 7, 8, 8.1 or 10. The software is compatible with both 32-bit or 64-bit versions.
   2)Minimum 4 GB RAM. However, 8 GB is recommended.
注意: Windows 10 versions 1607 and later are currently not supported. To check the Windows version, run winver.exe.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价格信息可以联系我们的marketing

好的谢谢!

楼主:
QCC3026 从ADK6.2.70及以后版本开始支持HFP双耳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QCC3026 从ADK6.2.70及以后版本开始支持HFP双耳功能

你们是代理吗?
现在有3020的 EVB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是代理吗?
现在有3020的 EVB没。

我们是代理,QCC3020 EVB现在可以购买到了,Qualcomm已经release.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是代理,QCC3020 EVB现在可以购买到了,Qualcomm已经release.

另外5121/20系列的EVB可以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5121/20系列的EVB可以买到吗?

可以买到,需要的话可电话联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买到,需要的话可电话联系

你是哪家,留个电话和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哪家,留个电话和邮箱

我们是艾睿电子(arrow electronic)

网友D:
QCC3026现有样品在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QCC3026现有样品在出了吗/

已经可以申请样品了~

网友E:
qcc3020后面应该是主推物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qcc3020后面应该是主推物料吧

TWS耳机如果需要更小封装可以选择QCC3026

网友F(2018-08-07):
请问楼主,3026的CVC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3026的CVC怎么调

使用QACT(Qualcomm Audio Calibration Tool)工具调试:
搭建好测试环境和设备->Receive Path Tuning->Send Path Tuning->整体微调

网友G:
引用 楼主:
QCC3026 从ADK6.2.70及以后版本开始支持HFP双耳功能

双耳双MIC吗?不能是双耳单MI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双耳双MIC吗?不能是双耳单MIC吧

QCC3026支持双MIC

网友G:
请教下~那表格里显示的免费aptx Mono,做对耳会分左右耳,左右耳会分左右声道(左耳出左声道,右耳出右声道)?那这个aptx Mono应该是用不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那表格里显示的免费aptx Mono,做对耳会分左右耳,左右耳会分左右声道(左耳出左声道,右耳出右声 ...

aptX Mono主要是用在TWS场景下,使TWS耳机也支持aptX feature.
如果需要单耳使用aptX stereo可选用QCC3031/QCC3034

网友G:
刚试了下,HFp可以两个耳机都有speaker,但是只有主机有MIC功能!双MIC是支持的,意思是想请问,hfp的左右耳mic都能同时使用不?对着左耳能说,对着右耳也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试了下,HFp可以两个耳机都有speaker,但是只有主机有MIC功能!双MIC是支持的,意思是想请问,hfp的左 ...

据我所知不可以,左右耳的MIC同时采集声音不能改善声音质量,反而会导致左右耳MIC进来的声音同步困难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QCC3026 从ADK6.2.70及以后版本开始支持HFP双耳功能

请教楼主,我在ADK6.2.84上测试怎么还是单耳的?需要配置什么地方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使用QACT(Qualcomm Audio Calibration Tool)工具调试:
搭建好测试环境和设备->Receive Path Tuning->Send ...

请问楼主,我在QACT里面没有发现调节CVC相关选项是怎么回事?是licese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我在QACT里面没有发现调节CVC相关选项是怎么回事?是licese不对?
...
工作在哪个模式?
offline mode:
Click “Open ACDB File On Disk”
Select workspace file:
  <ADK Project>\audio\kalimba\kymera\output\stre_rom_v02_release\QACT\ADK_6.2_QACT_Modules.qwsp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工作在哪个模式?
offline mode:
Click “Open ACDB File On Disk”

非常感谢楼主的回复!不是offline mode是online mode,没有发现有CVC调节相关的项目,offline mode 打开qwsp文件可以看到有,不知是不是license key需要设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楼主的回复!不是offline mode是online mode,没有发现有CVC调节相关的项目,offline mode 打开qw ...

online 连接的时候耳机与手机的hfp是否已经建立通话连接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cVc license key有没有设置?有用来调试的license key
online 连接的时候耳机与手机的hfp是否已经建立通话 ...

谢谢楼主回复!用的是评估版的license key(00ff01),APTX可用,没有特别设置CVC license key,HFP通话已建立。难道现在评估版的license不能再用来调CVC,需要另外设置专用的CVC licens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回复!用的是评估版的license key(00ff01),APTX可用,没有特别设置CVC license key,HFP通话 ...

抱歉,之前说错了,QCC302x/QCC303x cVc 是不需要license key的,默认enable.
online mode下,QACT连接设备后只会列出正在工作的模块.你测试的时候cVc有在工作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抱歉,之前说错了,QCC302x/QCC303x cVc 是不需要license key的,默认enable.
online mode下,QACT连接设备后 ...

感谢楼主回复!我不确定CVC是否在工作,估计是没有,在列表上没有看到相关模块。我之前以为需要先设置相关license key CVC才可以跑起来

网友F:
楼主你好!请问怎样拿到你吗销售人员的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请问怎样拿到你吗销售人员的联系方式

您是哪里?销售分区域,可以按照不同区域给你推荐~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是哪里?销售分区域,可以按照不同区域给你推荐~

深圳

楼主:
好,通过消息给你发联系方式哈

网友H(2018-09-10):
请问楼主,目前的ADK不支持earbud的 EQ调整,之后的ADK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目前的ADK不支持earbud的 EQ调整,之后的ADK可以吗

你现在测试的是ADK哪个版本?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现在测试的是ADK哪个版本?

是最新的那个

楼主:
现在QCC302x的ADK最新版本是6.3.0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QCC302x的ADK最新版本是6.3.0

嗯嗯

楼主:
均衡器应该是可以设置的,可以使用QACT工具去配置IIR滤波器。可支持10个频段,每个频段均可配置为低音、高音或频段滤波器。

网友I:
请教大师:用ADK6.3编译提示以下错误,怎么解?找了半天没找到原因。
问题1:BUILD_ID_STRING = QTIL ADK 2018-09-12 10:24: error: 54 @1536719094
问题2:如何添加手机上的耳机电量指示?
问题3:.htf 文件替换了pskey,那么pskey如何增加和修改?有文档说明吗?

问题4:QACT display no license 如何修改? IIR 也没有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大师:用ADK6.3编译提示以下错误,怎么解?找了半天没找到原因。
问题1:BUILD_ID_STRING = QTIL ADK 2 ...

Q1,创建一个新的工程.工程目录要短,MDE要在管理员权限下工作
Q2,和QCC300x相同,可以通过configuration tool配置,具体可以参考80_CT428 AT command文档.
Q3, configuration tool 或者QACT 修改后保存的文件就是.htf.具体可参考80_CT781 configuration tools user guide文档.
Q4,要启动IIR设计器,请在要调试的音频通路上启动IIR模块。例如,进行语音Rx路径调试时,通过双击RX_IIR模块启动IIR设计器. 均衡器使用不需要license.

网友I:
引用 楼主:
Q1,创建一个新的工程.工程目录要短,MDE要在管理员权限下工作
Q2,和QCC300x相同,可以通过configuration t ...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I:
引用 楼主:
Q1,创建一个新的工程.工程目录要短,MDE要在管理员权限下工作
Q2,和QCC300x相同,可以通过configuration t ...

请教大师:
如果我需要修改BLE的发射功率,QCC3026在哪里修改?
之前CSR8670可以在PSTOOl中直接修改,现在QCC302x平台找不到地方了?

@无人问津的围城 :好的,谢谢,我尝试下。
@forget121 :可以参考文档80-CG030-1 使用QMDE修改fw_cfg_filesystem目录下subsys1_config1.htf文件,添加PSKEY_BT_POWER_TABLE_V2数据
@无人问津的围城 :QCC3020
@forget121 :哪颗芯片?
@无人问津的围城 :你好,像我想改power table的数据,怎么改?直接把power table的pskey放到file = bt2下面会报错。
@无人问津的围城 :十分感谢!~
@liujinhan :ADK安装目录下有pskey list: ADK\doc\subsystem_config
@无人问津的围城 :configcmd dev2txt 试过了,只导出了一部分PSKEY,没有像PSTOOL一样的全部导出的吗?
@liujinhan :configcmd txt2dev/dev2txt 命令
@无人问津的围城 :PSKEY_RESET_ON_CHARGER_ATTACH 0x25af bool TRUE Reset on charger attach This key, when TRUE, resets the chip when charger is connected. When FALSE, chip doesn't reset when charger is connected. 现在要

网友G:
请教楼大:关于audio增益的一些问题——earbud,adk6.3
1、调节mic增益的时候,    SourceConfigure(mic_src1, STREAM_CODEC_INPUT_GAIN, appConfigMicGain());
调节这个增益mic的声音通话的时候并没有变大。应该是有效的吧?有什么不对吗?
2、然后是输出,如果播放音乐的时候,声音过大,除了调节appConfigMaxVolumedB外,还能从哪里调节吗?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大:关于audio增益的一些问题——earbud,adk6.3
1、调节mic增益的时候,    SourceConfigure(mic_sr ...

1.MIC gain设置可以参照如下:
/****************************************************************************
DESCRIPTION
    Set mic gain
*/
void AudioPluginSetMicGain(Source mic_source, bool digital, uint16 gain, bool preamp)
{
    if (digital)
    {
        SourceConfigure(mic_source, STREAM_DIGITAL_MIC_INPUT_GAIN, gain);
    }
    else
    {
        SourceConfigure(mic_source, STREAM_CODEC_INPUT_GAIN, gain);
        SourceConfigure(mic_source, STREAM_CODEC_MIC_INPUT_GAIN_ENABLE, preamp);
    }
}

2. av_headset_av_volume.c中的函数,比如:static bool appAvApplyVolume(uint8 volume)

网友I:
引用 楼主:
抱歉,之前说错了,QCC302x/QCC303x cVc 是不需要license key的,默认enable.
online mode下,QACT连接设备后 ...

版主你好,我这边也是进入通话后,无法调试receive and send, QACT online mode 没有显示出来,用的默认sink工程,通话时有声音的。不知该如何修改?特来请教大师!

receive调试界面

receive调试界面

网友J:
3020支持aptX HD吗? 少打了一个字。

网友I:
引用 网友J:
3020支持aptX HD吗? 少打了一个字。

3020 支持APTX, 但不支持APTX HD

网友I(2018-10-10):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大:关于audio增益的一些问题——earbud,adk6.3
1、调节mic增益的时候,    SourceConfigure(mic_sr ...

大师,我这边用adk6.3,earbud默认工程,编译通过后,无法开机,不正常工作,是哪里没配置好吗?Sink默认工程是可以正常播放蓝牙的。谢谢!

网友K:
QCC302X有终端量产了吗?
OV好象下架了,ADK还有N多bug???

楼主:
引用 网友K:
QCC302X有终端量产了吗?
OV好象下架了,ADK还有N多bug???

QCC302x很多品牌都陆续开始上市了,O-Free耳机因为首先要保证手机原配的出货,所以市场上处于缺货状态

网友H:
请教楼主,ADK 6.3 EARBUD 的BLE 功能怎么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楼主,ADK 6.3 EARBUD 的BLE 功能怎么开启

可以参考80_CT429文档,可以通过user event进入BLE connectable或discoverable

网友I(2018-11-14):
引用 楼主:
可以参考80_CT429文档,可以通过user event进入BLE connectable或discoverable

请教楼主,ADK 6.3 EARBUD 无法连接到GAIAcontrol 3.4.0.52, 每次点击都是disconnect.
另外,EARBUD 中没有找到GAIA 控制 EQ TWS等类似sink中的功能?只能自己添加?

网友K(2018-12-29):
QCC303x & QCC51xx 有没有量产时间表?

楼主:
引用 网友K:
QCC303x & QCC51xx 有没有量产时间表?

QCC303x & QCC51xx 芯片都已经量产了,也有很多产品已经量产了

网友L(2019-01-28):
了解下新产品。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