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8-05-03):
我设计了一块板子,STM32F103C8T6,串口通讯。
运行时发现可以接收数据,能进到接收中断。
但是数据发不出来。我主程序循环发0x55;
用示波器观察,TXD0有波形,RS2321_TX也有波形。
可是串口助手没有数据显示出来。
请问高手,哪里出了问题呢?谢谢!

网友A:
有数据,有波形,那说明硬件没问题啊;
线的问题吧

网友B:
你把线换个方向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线换个方向接上试试

发送倒接收吗?不行。
太不清楚了。
幅值6V,与单片机TX脚的电平相反。

楼主:
这是RS232接收引脚的波形。

楼主:
这是单片机TXD脚上的波形。

网友B:
我是说上位机和下位机之间换个方向

网友B:
或者你把发送和接收(Txd和Rxd)先短接上,看看能不能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上位机和下位机之间换个方向

我不明白,怎么叫换个方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明白,怎么叫换个方向?

让你TX和rx交换一下,可能是你的线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你TX和rx交换一下,可能是你的线接错了

不行啊。现在我用开发板,串口助手可以收到数据,可是值不对。
单片机侧自发自收收不到,PC侧自发自收可以。

网友D:
你用个USB转RS232的TTL模块接到你的单片机上,测试你的程序和单片机对不,如果一切正常,就要考虑3232片子外围及走线是否正确了,要不就是片子坏了,或是烧了,另外可以换到另外一路上,3232支持两路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个USB转RS232的TTL模块接到你的单片机上,测试你的程序和单片机对不,如果一切正常,就要考虑3232片子外围 ...

程序没问题,用我买的开发板可以正常通信。另外一路试不了,原理图没接那块的线。

楼主:
今天上午,又焊了一块,可以了,可能其他两块没焊好。

网友E:
是不是焊接的问题,芯片虚焊导致的串口通讯没办法发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焊接的问题,芯片虚焊导致的串口通讯没办法发送啊

对,是焊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