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万高超低功耗MCU,

楼主(2018-05-03):
万高V85系超低功耗MCU,电压2.2V~5.5V可取中间段,MO内核,256KFlash,RAM32KB,通讯接口6UART,支持LCD,封装分别有LQFP100/80/64,在电表行业已经销量靠前,前10家电表行业8家都在选用了,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我,

楼主:
有意向可以加我QQ415021063了解,

网友A:
现在国产低功耗的好多了!

网友B:
M0 内核, 应该能做到功能很强,不知可否进一步介绍一下,还有什么强劲的外设呢?

网友C(2018-07-13):
复旦微电子集团——低功耗系列MCU
FM33A0xx系列芯片是ARM Cortex-M0内核的32位低功耗MCU芯片,最大可支持512KB FLASH程序存储器和 64KB RAM,集成LCD驱动、AES加解密引擎、带温补的RTC时钟、ADC、以及UART、I2C、SPI、7816等通用外设接口。
特点:
•        工作电压范围:1.8~5.5V
•        工作温度范围:-40°C ~+85°C
•        典型工作电流:
        典型运行功耗155uA/MHz
        32KHz下LPRUN功耗:9uA
        Sleep模式下带LCD显示:6uA
        Sleep模式下不带LCD显示:3.5uA
        DeepSleep模式,RTC走时+24KB RAM保持+CPU内核保持:1.2 uA
        RTC Backup模式,RTC走时+512字节备份寄存器:0.9uA
•        最大支持90个GPIO,最多24个外部引脚中断,8个异步唤醒引脚
•        PDR、 BOR、SVD、低功耗模拟比较器*2
•        内置LCD驱动电路,支持Booster升压驱动,最大可支持4COM×44SEG/6COM×42SEG/8COM×40SEG
•        低功耗硬件实时时钟(RTC),带有数字调校功能,最高调校精度±0.06ppm
•        AES硬件运算单元,128/192/256-bit,支持ECB/CBC/CTR/GCM/GMAC模式
•        UART×6,7816×2,SPI×3,I2C×1,均支持DMA,可编程CRC校验模块
•        11-bit低功耗∑-△ADC×9CH精度温度传感器(精度优于±2℃)
•        带窗口CPU的看门狗定时器×1,系统看门狗定时器×1
•        片上可编程高速RC振荡器,可配置频率输出8/16/24/36 MHz,出厂调校误差小于±1%,8MHz全温区变化小于±2%

应用领域:
国内/海外单、三相智能电表
物联网相关仪表及通讯模块
智能水表/热量表/燃气表
安防-烟雾报警器
温度控制设备
智能家居—新风机、净水器、智能门锁

QQ:459638561
TEL:18701992908

网友C:
推荐复旦微电子MCU,2018年复旦微目前占据智能电表60~70%的市场份额,国网南网招标数量稳居全国第一。在智能水气热表市场,得益于该公司极高的性价比与质量服务口碑,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大量水气热表客户已经批量生产。此外,在智能门锁行业,复旦微主打低功耗性能,睡眠模式1uA,赢得了众多客户的青睐与认可。目前复旦微芯片年出货量几千万颗,累计出货量3亿颗,有着极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生产制造流程完善,库存充足供货完备,全国范围内都有代理商。

网友D(2018-09-21):
QQ:2593903262,需要样品随时联系。

网友E(2021-03-03):
芯片国产化,我们原来用ST,后来评估了好几家国产芯片,最后也选用复旦微的MCU ,低功耗,产品型号全,能精准确满足我们的需求,而且芯片在电表行业用量很大,也放心!关键是技术支持也很到位。
小批已经验证过,后面开始上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