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同样的变压器,但输出不一样

楼主(2018-05-03):
图1是别人的电路,U2芯片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自己画了一个图,图2。变压器是别人的电路里拆下来打样的。
同样的变压器,但是在我自己画的电路里使用的时候,原本输出12V的脚变成了9.37V,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抄电路,不能只抄变压器啊,功率控制芯片和变压器是配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电路,不能只抄变压器啊,功率控制芯片和变压器是配套的!

功率控制芯片的作用是什么呢?输入不都是320VDC吗?我用万用表测的,难道其中功率开关输出的320VDC是像方波一样的波形,功率控制芯片控制了他的占空比还是什么吗?
主要是那个芯片按照丝印找,找不到。
我现在的那个电路使用上有问题吗?输出12V和9V其实可以是都可以,但是跟原来不太一样,总让我担心我的电路会有问题

看波形就知道了,频率和占空比可能都不一样。

网友B:
原来的电路有分压比,你这个电路没有

网友C:
这个反激开关电源,看懂会计算,真需要功夫的。
有一套计算流程的,看看书,看看这个芯片的规格书。

网友D:
说对了,是控制它的占空比。
在这里,决定输出电压的已不再是变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