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欧姆电阻在线路板上的系列用法

楼主(2018-05-03):
零欧姆电阻又称为跨接电阻器,是一种特殊用途的电阻,0欧姆电阻的并非真正的阻值为零,正因为有阻值,也就和常规贴片电阻一样有误差精度这个指标。

  以下总结了零欧姆电阻在线路板上的一系列用法。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线路板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欧姆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7.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8.熔丝作用。
  9.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