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传感器如何检测到三角误差?

楼主(2018-05-03):
我见过一款超声波测距产品,可以检测到超声波传感器与被测液体表面是否垂直,没想明白是如何做到的?传感器是收发一体的。请各位解惑,谢谢。@chunyang

网友A:
垂直距离最短,所以测量头应能呈锥形摆动,求得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距离最短,所以测量头应能呈锥形摆动,求得最小值.

T叔,传感器是固定不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传感器是固定不动的。

不动的就只好歇搁了,哈哈

网友B:
没准是靠“猜”测出来的。

比如内部保存了标准液位测量时偏角度,距离,和回波幅度数据。

然后根据回波距离,回波幅度推算偏角

网友C:
这个应该很简单。
比如假定,液面一定是水平的,那么只要检测自身是否垂直即可,那就简单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很简单。
比如假定,液面一定是水平的,那么只要检测自身是否垂直即可,那就简单多了。
...

俺是搞结构的,所以凡事都往结构上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准是靠“猜”测出来的。

比如内部保存了标准液位测量时偏角度,距离,和回波幅度数据。

这个观点感觉有些靠谱,谢谢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很简单。
比如假定,液面一定是水平的,那么只要检测自身是否垂直即可,那就简单多了。
...

传感器水平时一样可以测试被测物体面与传感器是否垂直,所以不是这样的。

网友D:
先观察测距工作空间是否有约束,有,约束为何。楼主最好说清楚是什么设备,在何种情况下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观察测距工作空间是否有约束,有,约束为何。楼主最好说清楚是什么设备,在何种情况下工作。 ...

检测水罐或油罐这样盛装液体的罐体,检测到三角误差可以在安装时修正与被测液面的垂直度,以获得真实的距离。

网友E:
这个装置里面放两个超声波传感器,角度稍微朝外且竖直对称。
如果两个超声波检测到的物体距离相同,则此时超声波设备与被测物体垂直。否则不垂直,物体倒向距离短的那侧。
当然,放两个超声波只能检测超声波器件组成的面与被测物体一条线的垂直关系,不能检测待测物体面的垂直状态。如果要检测面的水平或垂直度,需要放3个超声波传感器(120度向外摆放)。
针对楼主的需求,我认为两个超声波传感器就满足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装置里面放两个超声波传感器,角度稍微朝外且竖直对称。
如果两个超声波检测到的物体距离相同,则此时 ...

我见到的那个产品只用了一个传感器,确定是用的时间检测法,所以没想明白原理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见到的那个产品只用了一个传感器,确定是用的时间检测法,所以没想明白原理是怎样实现的. ...

能否提供证据,表明只有一个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提供证据,表明只有一个传感器?

亲眼拆开看过可以证明。

网友F:
超声波传感器的信号发射角度就有15度,还测水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测水罐或油罐这样盛装液体的罐体,检测到三角误差可以在安装时修正与被测液面的垂直度,以获得真实的距 ...

罐内空间是受约束的,液面反射可再经灌壁反射到达传感器,这显然需要纠正。安装传感器时,重力作用一定使静态液面平行于地表,此时调整传感器使读数最小,传感器即垂直于液面。

网友D:
另外还可以有个办法:检测回波信号强度,这个方法更可靠。当前测量条件不变时,回波最强则传感器垂直于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还可以有个办法:检测回波信号强度,这个方法更可靠。当前测量条件不变时,回波最强则传感器垂直于液面 ...

这个方法感觉最接近,因为我看过这个产品的生产测试,如果不垂直于被测面则测试仪接收到一个偏差参数,且显示的距离也不对甚至是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另外还可以有个办法:检测回波信号强度,这个方法更可靠。当前测量条件不变时,回波最强则传感器垂直于液面 ...

你的假设有一个漏洞:回波最强需要比较才知道最强。检测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现在的角度是否最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假设有一个漏洞:回波最强需要比较才知道最强。检测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现在的角度是否最强。 ...

是否mcu代码内置了回波参数?因为传感器型号是固定的。

网友G:
发射固定长度的超声波脉冲,收到的超声波回波的持续时间最短时与被测物体垂直。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的假设有一个漏洞:回波最强需要比较才知道最强。检测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现在的角度是否最强。 ...

那就是探头要能摆动咯,检测出信号最强的那一刻的探头姿态,此时就是垂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的假设有一个漏洞:回波最强需要比较才知道最强。检测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现在的角度是否最强。 ...

这个在安装调试时即可解决,找到信号最强的安装角度即可,在前置放大器后用电压表测,甚至可以做个专门的指示电路集成到系统内。

网友I:
包络检波后,检查回波的幅度和数量

网友J:
应该现场安装的时候先记录下垂直时的参数,以后使用过程中歪了,就用当前参数跟记录参数对比,知道歪了和歪了几度可不一样啊,这个产品能知道几度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在安装调试时即可解决,找到信号最强的安装角度即可,在前置放大器后用电压表测,甚至可以做个专门的 ...

这和楼主的定义不一样。当然你的说明本身逻辑是通的。
楼主的产品说明是:可以检测到超声波传感器与被测液体表面是否垂直。
你定义的方法是:怎样安装可以使超声波和液体面垂直。
一个可以检测,一个不能检测,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和楼主的定义不一样。当然你的说明本身逻辑是通的。
楼主的产品说明是:可以检测到超声波传感器与被测 ...

安装保持垂直的前提是能够检测出是否垂直,所以你的疑问在逻辑上并不成立。逻辑上唯一的问题在于,安装完成后,如果需要检测传感器当前位置是否垂直,这在不移动改变传感器位置的前提下是无法靠自身检测出来的,但楼主提出的问题并没有排斥通过改变传感器的位置来做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保持垂直的前提是能够检测出是否垂直,所以你的疑问在逻辑上并不成立。逻辑上唯一的问题在于,安装完 ...

不是的,安装后产品发射测距信息(ISM频段),另一个接收模块就可以接收到垂直度信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安装后产品发射测距信息(ISM频段),另一个接收模块就可以接收到垂直度信息。 ...

那只能用“猜”的办法来实现,基本思路如前,只是要另外记录信号幅值的峰值与液面距离的关系曲线以及非垂直时信号的衰减率,然后在当前测距数值下与曲线比较,根据衰减率来猜测垂直度。这种方法有误差,但可作为提醒用,另外在传感器本身的灵敏度下降时会有误报。想要足够精确并补偿掉器件的老化衰减,需要加个可控云台使传感器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移动,但这么做在工艺成本上得不偿失,仅提醒的话,靠猜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只能用“猜”的办法来实现,基本思路如前,只是要另外记录信号幅值的峰值与液面距离的关系曲线以及非垂 ...

您说的感觉应该是**不离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