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保护]
请问 稳压二极管 长期工作在过压区 会损坏吗?

楼主(2018-05-03):
(无正文)

网友A:
过压不超过数据手册给的值就不会
稳压二极管,英文名称Zener diode,又叫齐纳二极管。利用pn结反向击穿状态,其电流可在很大范围内变化而电压基本不变的现象,制成的起稳压作用的二极管。,稳压二极管是根据击穿电压来分档的,因为这种特性,稳压管主要被作为稳压器或电压基准元件使用。稳压二极管可以串联起来以便在较高的电压上使用,通过串联就可获得更高的稳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压不超过数据手册给的值就不会
稳压二极管,英文名称Zener diode,又叫齐纳二极管。利用pn结反向击穿状态 ...

明白了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B:
什么叫过压区,不理解。
如果稳压电压超标,显然这个管子不好,或者电流太大。
你要看看稳压管的电压和电流的乘积,也就是功耗不超过就可以。
这个功耗不超过,是需要计算的。不同散热条件,不同环境温度,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