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迅为iTOP-iMX6UL开发板烧写linux-qt系统

楼主(2018-05-03):
iMX6UL开发平台
镜像,是一种文件形式,可以把许多文件做成一个镜像文件。说到底,镜像就是源代码编译并连接以后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包,把这些镜像文件烧写到开发板的存储芯片eMMC里,开机就可以运行了。
1 OTG烧写环境
OTG烧写只需要在windows环境,OTG烧写方式首先要安装ADB驱动,参考使用手册“3.6小节 ADB驱动介绍”。
还需要用到烧写工具,该工具是“iTOP-iMX6UL核心资料\02_编译器以及烧写工具\02_烧写工具”目录下的压缩包“mfgtools_20180321.7z”(日期后缀可能会有变化),拷贝压缩包到桌面,或者其他不包含中文字符的目录,解压得到“mfgtools”文件夹,进入“mfgtools”文件夹,该文件夹下内容,如下图所示。
安装了adb驱动之后,大部分用户都不需要安装额外的驱动,少部分用户可能因为缺少“mass storage驱动”而烧写不了。如下图所示,作者机器的设备管理器,USB输入设备只有2个。
设置开发板为usb烧写模式(参考2.2.1小节),启动开发板。使用OTG线连接开发板的OTG接口和PC的USB接口,如下图所示,作者的机器多了一个“USB输入设备”。
如果开发板设置为usb烧写模式(参考2.1小节,断电之后通过拨码开关设置模式),然后和PC机相连,如果驱动正常,设备管理器中会识别出额外的“USB输入设备”。假如出现一个带“问号”的设备,则用户需要更新一下驱动。
更新驱动可以直接使用驱动精灵,用户安装并开启驱动精灵,然后将开发板设置为usb烧写模式,连接otg,启动开发板,驱动精灵会自动安装缺少的“mass storage驱动”。
如果用户使用的是Windows10系统,解压到Windows10上,右键单击该程序,选择“属性”,然后选择“兼容性”选项卡。
勾选,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然后点击确定。
此时烧写软件便可以正常工作。
2 烧写Qt
烧写QtE需要三个镜像“u-boot.imx”uboot镜像,“zImage”内核镜像,“rootfs.tar.bz2”文件系统镜像,以及“**.bmp”图片和“dtb”包含设备树文件夹。编译好的镜像和文件在“iTOP-iMX6UL核心资料\iTOP-iMX6UL核心资料\03_镜像_QtE4.7文件系统”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进入前一小节解压得到的“mfgtools”文件夹。然后进入该文件夹下的“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les\linux”目录,将其中自带的文件删除。然后拷贝三个镜像“u-boot.imx”,“zImage”,“rootfs.tar.bz2”文件系统,以及“**.bmp”图片和“dtb”包含设备树文件夹到该文件夹,如下图所示。
击打开“MfgTool2.exe”,如下图所示。
MfgTool2工具如下图所示。注意:一定要先打开MfgTool2.exe”软件,再接OTG线,并且开发板需要先设置为USB烧写模式(参考2.2.1小节),另外设置为USB烧写模式,启动开发板的时候串口控制台是没有任何打印信息的。
使用OTG线连接开发板OTG接口和PC的USB,设置为OTG(USB)模式(参考使用手册2.2小节),启动开发板,MfgTool2工具识别到新的设备,如下图所示。
如果该工具无法识别到新设备,如下图所示,则拔插OTG接口。
然后单击按钮“Start”,开始烧写,如下图所示。
烧写过程中可能出现如下图所示的弹框,点击“取消”按钮即可。
大约3-5分钟之后,烧写完成,如下图所示。另外,在烧写过程中,串口控制台会不停的有打印信息输出。
如上图所示,单击按钮“Stop”,然后单击“Exit”。接着拔掉和PC连接的OTG线,开发板断电,设置为eMMC启动,再次上电开机,就可以启动运行新烧写的系统。
本文转自迅为

网友A:
看起来还是挺难的

网友(2018-06-06):
要火阿,这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