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烧录问题

楼主(2018-05-03):
各位实际开发过产品吗?焊在小板上的芯片能正常烧录,焊在产品上的芯片怎么烧录都烧不进去,难道连了6-7CM长的线就不行了?

网友A:
几个烧录口确定没问题吗?

网友A:
你要确保芯片的几个烧录脚连接是正常的!还有就是上下拉的问题。

网友B:
放在板子上的,确认烧录的时候不会因为外围电路拉低烧录口的信号,其次,VDD与GND之间最好加一个104电容。

网友C:
我也自己做了一块测试板,打死都下载不进去,个个烧写脚都是独立的,没另作他用。官板可以下载。奇怪了。都不敢用在产品上。

还有送的几块MCU看不清字码,不知没打码,还是不清晰。

楼主:
问题是解决了,把HC-LINK的线全拔掉,用最短的线把板子直接连到HC-LINK上,别过那个小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解决了,把HC-LINK的线全拔掉,用最短的线把板子直接连到HC-LINK上,别过那个小板 ...

我的烧写线是官方送的,不知你说的线长是指USB线,还是仿真器连接目标板的线(约13CM长);若是仿真器连接目标板的线,最长不能超过多少?请教了 。

楼主:
把仿真器到那个仿真小板的线拔了,用杜邦线把你的板子连到仿真器上,我用的是10CM的线

网友D:
我好像记得官方的手册说的就是线不可以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