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
请教大神这个黑色的是什么元件呢,这个元件并在电阻R1两端,是不是电容呢,这个元件引脚是两根软的导线。周边电路连接如下图,我暂且标示为C?

网友A(2018-05-03):
看形状应该是n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形状应该是ntc。

哦,那这个元件紧贴电路板,是不是为了防止电路板温度过高呢

网友B:
热敏电阻,PCB板温度过高,拉低后级Q2的基极

网友C:
热敏电阻,电容不长这样。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请问怎么知道这个热敏电阻的规格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请问怎么知道这个热敏电阻的规格呢

你直接百度ntc,ptc就明白了。

比较常见的是在25摄氏度下10k的。

网友A:
ntc最重要的参数是阻值(在25度下)。这阻值会随着温度升高而变小,不同阻值的nt变化规律是一样的。

我们一般说10k的ntc,在25摄氏度下阻值10k。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请问怎么知道这个热敏电阻的规格呢

拆掉,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大概了

网友E:
万用表量一下吧

guangzhouyd.over-blog.com | kfpgslyang.wikidot.com | kfpgsnanyang.wikidot.com | chongqing-kaipiao.over-blog.com | shaoxing66.over-blog.com | huangshi88.over-blog.com | shanghaifp.b2b179.com